[SMI] 2246EN可以混用颗粒开卡吗

楼主(2020-11-03):
RT,想把几个固态硬盘给整合成一个大的,可以混用颗粒开卡吗
有2颗海力士128G的H27Q1TLYEB9R,2颗海力士64GG的H27QFGLVEB8R,2颗镁光64G的NW512,还有4颗东芝的9DDJ,可以用一张2246EN整合成一个大固态吗

网友A:
不如你试试?成功了你就可以吹遍全世界,吊打一切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你试试?成功了你就可以吹遍全世界,吊打一切大神

那如果相同容量的不同颗粒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相同容量的不同颗粒可以吗

你只要把不同品牌的颗粒合一起开成功了,你就是最牛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要把不同品牌的颗粒合一起开成功了,你就是最牛的人

好吧,是我草率了

网友:
有些时候,同样ID的都开不了

我就试过创见自封的颗粒(TIGMM9L-2O06),和BIWIN丝印的颗粒,混用一起(一样的ID,一样的CE数量,一样的容量),死活就开不了,但是任意一颗都是没问题的

不过也就是碰过一次

网友:
too young too simple

网友:
小唐还是谁以前晒过能开不同颗粒混搭的工具,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
id是一样,ce数量你能凑到相同也行。我混用几个镁光不同的大s颗粒成功凑500g,一个板子有2种编号,第三个是白牌无标

网友:
同制程的ID相差一位的有可能。我以前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