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恒流自动升降压模块烧了肖特基管子,换个更大的。

楼主(2020-11-0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422

就是这个下面小的那个板子,
SS56特别小的两个并联,比我买的小多了,所以烧了,短路了,,,,
NCE6075,应该是个MOSFET,也特别烫,
就是FP5139不错。

楼主:
原装MDD SK86 SMC(DO-214AB) 60V/8A 贴片肖特基二极管整流器
好大,占两个位子。
8A的,

网友:
这货功率比较小,最好15W以内使用,超过得加风扇,效率好像只有85%左右。而且我记得这模块一般都是带散热条的

楼主:
DC-DC自动升降压恒流恒压板,板上主要芯片!!!

M5350B
LM358
FP5139
NCE6075K

网友:
也可能是感性负载浪涌弄坏了

网友:
两个并联没有用的,只会坏的快

楼主:
不是的,它用的料有问题,那个SS56,和SS34一样大。。。。并联够呛啊。
我买的SS56好大的。

所以换个更大的SK86,,,,8A:titter::titter:
一般最大5A,

楼主:
发现短路,从后拆了好几个,先拆一个SS56,,还短路,原来后面一个SS56坏了。。。。

谁能逆向这个板子的电路?

网友A:
太容易坏了,我的用几次就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容易坏了,我的用几次就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的也是类似,GS3660升降压模块好像是检测负载电压来过流短路保护,用三节三洋3500高倍率锂电芯供电,过流烧管变成输入短路,用性能差的拆机锂电池,或者限流电源供电,楼主的升降压模块至少没磨掉芯片型号,FP5139应该像XL6009增加5安峰值限流和过热赶紧降电流保护。几年前我被无型号芯片升降压中招过,两三片山寨LM2577升降压板,过流会导致烧芯片,变成输入短路,国产XL6009反而耐用,而且价格比LM2577和LM2596透明实惠,不容易遇到没保护山寨电源芯片。楼主的话可以考虑洞洞板搭接理想二极管驱动器,多做几个比LTC1700实惠,同步整流效率比实际二极管高,已经有很多充电宝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类似,GS3660升降压模块好像是检测负载电压来过流短路保护,用三节三洋3500高倍率锂电芯供电,过 ...

其实这个不容易坏,用的芯片不是什么山寨的。
可惜,为了省钱,采购用假的SS56骗了老板,体积很小的。

楼主:
自动升降压模,恒流恒压,感觉很有意思。大家也可以搞一个。

楼主: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8299

楼主(2020-12-29):
那个MOSFET又烧了,三个脚短路了,还好有一个备用的,换上就好了。

网友:
这个MOSFET没有反压释放或吸收回路,工作在大电流时容易雪崩击穿。

楼主:
就是这个NCE6075,体积太小了,比较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8299

你这个电路肯定不对劲,我也有一个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关键词:dcdc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模块5V12V24v 太阳能充电恒压恒流 升压降压
实际使用效果不错,主功率MOS 和输出二极管都是TO252封装的管子,
开关管和防反接保护用的30A的mos管,输出用的10Ax2的双二极管,而且有温度保护,主功率MOS旁边有一个温度电阻

网友:
这种模块我也买过,一点也不好用,还那么贵,实际上输出3A多就会烧mos,还会连带烧主控
还不如xl4015和xl6009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