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78M05稳压电路,我用万用表进行检测输出的是0V,怎么办?

楼主(2020-11-03):
这是我的电路图,输入电压是12V的,输出的电压是5V的,要供给单片机的,但是我检测出,输出电压是0V,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看电路图,你把输出短路了啊

网友:
7805 坏了呀,,,,12V 有点高 最好不要超过9V 吧。。。  不然太烫容易挂

网友:
只有一种可能7805坏了,或者是电容击穿了

网友A:
C7右侧的绿线好吓人,你不会也连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7右侧的绿线好吓人,你不会也连上了吧

真相了

网友:
你这输出不是短路了吗?肯定是0V了,而且输出也不能只是个104的小电容,至少要有个22uF的电容,不然工作不稳定。

网友:
图牛逼。。。。5v直接连起来。。。

网友:
输出短路了

网友:
楼上的各位都发现了

网友:
想看看你的PCB是怎样的

网友:
白光616直接24V都可以,30V以内7805长期没问题

网友:
输出和GND短接是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