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谈谈优利德UT136B+砍底数的问题

楼主(2020-11-03):
拥有优利德UT136B+这块表的朋友对于该表砍底数的问题想必不会陌生。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指出的是发现在电阻档,其它档位我没有验证过。如果有坛友进行了验证欢迎进行补充。
我之前认为是厂家在400Ω档为了补偿连接器和表笔的电阻使数据看起来好看一些做出的不恰当修饰。具体可见我以前的帖子,不再赘述。
但现在看起来这个解释是错的
昨天看到位坛友提到了在高量程测量小电阻的帖子,做了一些解释,想起我的UT136B+在不久前加上了手动量程按键,看书累了随手测一下活动一下肩膀。在4000计数的万用表不同档位测试5kΩ电阻,得到下面的这些值。

昨晚看书累了也没太在意,但潜意识总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不知朋友们是否也看出异常?
今天偶然翻看手机,才发现了问题,就是除了40MΩ量程,其它各个量程都有+1个字的误差。
那么换个电阻再试,如下

很明显电阻档这+1个字的误差是稳定存在的,那为什么之前没有发现呢,因为这块表是自动量程,原设计又没有手动量程转换按键,既然这块表已经加了手动量程键那就再测一遍短路值吧

全0,看起来并没有这一个字的底数啊
但是联想到该表已经发现的砍底数问题,该不会每个量程都砍了底数吧,很不幸经验证,该表电阻档每个量程都砍了底数,2个字以下时显示为0.
进一步验证发现该表各档位均存在1.1~1.5之间的底数,大多数档位底数为1.4,400Ω档因条件所限和接触电阻不稳定没有进行准确测试(其实是我懒了,不想折腾太大,设备还是有的)。
现在我想可以得出结论,砍底数不是为了修饰连接器接触电阻和表笔电阻,而是为了掩饰电阻档各个档位均存在的约1.4个字的误差。个人猜测该误差由芯片内部电子开关泄漏电流引起,折算到adc约为1.4字。
其它档位未及测试,欢迎有此表的朋友补充测试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问题根源应该在芯片厂家,万用表厂家关系不大,尽管如此这表还是很好用的。分享给大家是希望拥有此表的朋友多了解手中的工具,以便更好的使用。

楼主:
前面的数据没有40MΩ档的,补一个

网友A:
感觉是原本以为是万用表厂的伎俩,现在搞清楚了是芯片厂的伎俩。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原本以为是万用表厂的伎俩,现在搞清楚了是芯片厂的伎俩。对不? ...

是的,这个芯片本身留给表厂的弹性在于前端,switch之后的余地比较小,而且这比较小的范围基本还是以拼用料为主,对于国产品牌的的低端产品这太难发挥了。还好这表的前端输入部分基本令人满意。
∑-Δ+mcu结构的灵活性就大得多,不仅可以灵活配置时钟和滤波器还能有更多校准项目,就像这1.4个字的误差如果有mcu很容易就能补偿,而不是这种简单粗暴的砍底数。
但事实上136+这个玩死也出不来花的结构才是我最看中的,这是我们有可能真正深入了解这块表的工作方式,在复制环境下能对测量结果有准确的理解。
而∑-Δ+mcu的表可能要花长得多的时间去理解它内部的处理过程,可能要逐一研究每个寄存器配置,在使用中不断的去加深理解,以便在复杂的测量时对结果有正确的理解。
台表主要做精密定量测量虽然可能是极微弱的信号但往往不会是很复杂的信号。而手持表往往要在现场的复杂环境下做定量或半定量测量。

楼主:
继续,电容档没砍底数,但要注意这表最低电容档欠补偿

网友B:
给你看一个,好多量程都有底数的表,华仪8218,(这个表我记得可以校准零点),所以说,这个坎底数绝对不是说砍了多少欧姆的电阻,应该指的就是砍掉几个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一个,好多量程都有底数的表,华仪8218,(这个表我记得可以校准零点),所以说,这个坎底数绝对不是说 ...

这表是什么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一个,好多量程都有底数的表,华仪8218,(这个表我记得可以校准零点),所以说,这个坎底数绝对不是说 ...

是的,这个底数是在adc输入端的。

楼主:
手头还有该厂家的另外两种芯片,翻以前的测试记录,没发现砍底数的问题,可惜明天要出差了,看起来得等回来再进行一次测试

网友C(2021-12-11):
优利德UT136B+砍底数

不知AC V擋砍不砍底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利德UT136B+砍底数

不知AC V擋砍不砍底數?

只有ohm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