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自己动手换轴承 彻底解决日产老骐达打转向“嘣嘣”响故障

楼主(2020-11-03):
特别喜欢自己动手处理车子的一些小问题,很享受动手的过程,只要有时间,一般我的车子我都会自己做保养……
2016年6月份换了前减震压力轴承: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12734,想不到这么快就4年了……
9月,在公司坑洼的停车场停车时,听到前轮“嘣嘣”响,脑子里立马出现抖音的旋律——“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礼物走来了……”
没错!这个车的通病,他!TM又来了……

其实这老车,也懒得去弄,响就响吧,大不了不开,卖也不值几个钱。后来有个卖汽车配件的朋友,瞎聊,聊到这个问题,说他有一款轴承装上去就不响了……然后就爽快跟他买了两个压力轴承,扔角落里大半个月,闲了再装。

之前换的是下面这种号称“改良型”的轴承,其实就是郑州日产帅客上的压力轴承,没有滚珠的,装上去转向很费力。由于有个橡胶垫,弹簧摩擦力比较大,所以不会有“嘣嘣”的响声,但代价是转向回中的力度会很奇怪,因为轴承的转动摩擦力大,方向盘的回正力比以前小,转弯时方向盘回中很慢甚至要自己往回打,用单手搓方向盘是不可能的了……

号称“改良型”的压力轴承:

这次买的是有滚珠的平面轴承,有滚珠才叫轴承嘛,上面那个玩意儿严格来说还不能算轴承吧!

把新的换上去,试了几天……我去!毛病依旧……(严格的说,是前两三天不响,开着开着,后几天就偶尔开始响了)
其实也早就预料会这样,4S都解决不了,看来要用特殊方式去解决了……

后来叫来老婆帮忙转方向盘,我用手抓住减震弹簧,看“嘣嘣”声是怎么来的……
原来,是方向盘转动时,方向机拉动转向节,带动减震机,减震机带动弹簧旋转,弹簧则靠摩擦力带着压力轴承底座一起旋转,在这过程中,弹簧和压力轴承底座会突破摩擦力,产生微小的位移、打滑,从而产生弹簧的微小震颤,旋转受力状态下出现”嘣嘣“声……

这种毛病,喷点机油,也能改善,或者用着用着就不响了,完全取决于摩擦力的改变……
但我是强迫症,必须要100%不响,不然总在意,睡不了觉……
知道了原因,就简单了,增加摩擦力就行!某宝买了两米12mm孔径热缩管,开搞!~

松螺丝,顶车身,卸轮子,一气呵成

拆掉平衡杆螺丝,减震螺丝,以及塔顶螺丝

减震塔顶3颗螺丝,有颗是在挡水槽塑料里面,设计师留了个孔,维修时拆螺丝用

13mm套筒刚好进去,垂直下去就是螺丝,对好位,就可以开拧

拆掉其余螺丝,卸下减震和弹簧

减震机、弹簧、压力轴承、减震顶胶,4个串一起的

需要用到专用工具——弹簧压缩器,2016年买的,又用上了!

上下钩住弹簧,用棘轮扳手纽动压缩器,将弹簧压缩

弹簧压缩后,才可以拆顶胶的螺丝,在新闻上看过一个视频,没压缩弹簧,就拆这个螺丝,结果是弹簧弹出来,把肋骨打断三根……可怕……拆螺丝方法:内六角固定住中间的减震芯,梅花扳手拧螺母

把减震顶胶和压力轴承取下,弹簧单独拿出来,给它套热缩管,其实有些车型,压力轴承和减震弹簧之间是有个橡胶的,橡胶一边高一边低,有利于弹簧和压力轴承之间的受力,因为弹簧是旋转的,受力时会一边压力比令一边大,容易使压力轴承(特别是塑料的)变形,所以这个橡胶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可惜低端车基本没有,像东风日产轩逸、骐达、骊威都没有,转向异响是高发的毛病!弹簧取出来套热缩管

买的热缩管,12mm黑色,加厚的

弹簧上下两头套上热缩管,用热风枪吹

小的这头是压力轴承这边的,留多10mm防止热缩管往回缩

大的这边是和减震机托盘接触的,接触面都要套上热缩管

减震机是这样的

压力轴承、减震顶胶

清理一下减震机承托盘与弹簧的表面,防止有沙子和泥土参与,影响摩擦力

组装起来之后,把螺丝上紧,弹簧对好位置,再释放弹簧压缩器

接触面有热缩管参与,摩擦力肯定比铁和铁之间要好很多

接着进行恢复,做好防护措施

把各种螺丝按原来得位置安装回去

先把减震机塔顶锁好,再安装平衡杆螺丝和转向节螺丝

最后,检查一遍螺丝有无上紧,OK后,装好轮胎,就可以试车了!

到今天为止,已经半个月了,没有出现异响,在坑洼的水泥地面原地打方向也不会响!完美解决此问题!

可以确定此类问题就是弹簧和减震机、压力轴承的摩擦力问题,其实此类问题的车型,不妨试试给压力轴承重新上黄油(可以拆得话),再套热缩管或橡皮胶垫解决,不一定一上来就要换压力轴承,除非压力轴承严重变形,或者压力轴承钢珠轨道生锈,否则可以先试试此方法!

网友:
直播?前排插入,广告位招租

网友A:
别的车,搞过弹簧下面,也是套了个管。

网友B:
套这个?会不会压破掉

网友C:
牛人支持一下!看过你不少帖子受益匪浅!
我的是你同款骐达,也有转弯时土石路咯嘣响的问题,不过很容易就解决了——转向机轴的花键是罪魁祸首,就是方向盘下面,原厂是花键齿数少没润滑,时间长了磨损出凸台,有伸缩的时候就会咯嘣,网上有加密齿数的改进款,车子太老没换,注射器从上面万向节中心加机油,能好1-2个月,后来买了喷射黄油,加一次能顶半年,你上面说的件都没换过,所以感觉你可能进入误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人支持一下!看过你不少帖子受益匪浅!
我的是你同款骐达,也有转弯时土石路咯嘣响的问题,不过很容易就 ...

每个车的情况不同吧,转向十字轴我也处理了,用针筒注射黄油能缓解一下,确实是伸缩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还是得换,这个车,方向盘游丝、转向十字轴是容易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这个?会不会压破掉

应该不会,主要起到两者的缓冲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车,搞过弹簧下面,也是套了个管。

嗯,比较普遍的做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每个车的情况不同吧,转向十字轴我也处理了,用针筒注射黄油能缓解一下,确实是伸缩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还 ...

嗯,方向盘游丝我也自己换过了,用的天猫件,开始咯吱咯吱响,拆开搞了几次也不行,不管他几个月后没声了

还有就是减震比较差,转向侧倾,加个弹簧减震胶,侧倾有点改善

我的车是07,买的二手,目前有过伤的地方开始鼓包,修钣金麻烦,不太想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比较普遍的做法

那这样用胶皮垫也可以了

网友D:
感觉不拆下来,只把弹簧压缩后套管能不能套上去

或者在弹簧底下垫个开豁口的薄橡胶圆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方向盘游丝我也自己换过了,用的天猫件,开始咯吱咯吱响,拆开搞了几次也不行,不管他几个月后没声了 ...

嗯,小毛病还是挺多的,不过发动机还不错,我的11年8月生产的车,还能开个几年,能跑就行,也没换车的欲望,现在道路堵的要死,准备入手好一点的摩托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拆下来,只把弹簧压缩后套管能不能套上去

或者在弹簧底下垫个开豁口的薄橡胶圆环呢 ...

也可以,之前的改良版就是有个橡胶垫,不过我觉得上下都垫橡胶,车身被抬高了4到5mm,不是太好,所以没有采取这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样用胶皮垫也可以了

可以尝试,也是可以的

网友:
高手啊,字数补丁

楼主:
折腾一下,算是乐趣

网友:
用316不锈钢圈+润滑剂,让它可以可以略微自由滑动不行吗?

网友:
我的国产车也是这样,快10年了,一直没找到毛病,换过半轴产管用,也怀疑过这几个地方,不确定也没弄,我只怕拉杆掉了,声音响还能忍了.

网友:
楼主还是挺认真负责的
弹簧压缩后,才可以拆顶胶的螺丝,在新闻上看过一个视频,没压缩弹簧,就拆这个螺丝,结果是弹簧弹出来,把肋骨打断三根……可怕
这段子能不能打上红色警告啊?

另外有个疑问,热缩管不耐磨,这样弄能维持多久?

网友:
办法是好,但是这材料不耐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