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华为路由AX3 WiFi6 的 右边那条天线拆开看看

楼主(2020-11-03):
某位坛友的榴莲包里面的,华为自主设计,找他们代工的天线

路由器,ax3和PRO都是一样的外壳

天线

插头,这是ipex还是ipx。。。搞不清楚

印着WiFi6

转轴

侧面,这样的估计都是PCB天线了

撬。。。嗯。。。打开方式错了

应该是往后拆出来的

转轴有两个固定的小疙瘩,拿出来

转轴拆掉

转轴有两个槽,对应两个旋转顿挫固定位

拿出来

由于转轴旋转弯折,。。。馈线已经。。。如果遇到家里有熊孩子拿这个掰着玩,估计两下子就废了

背面

正面(把公司logo处理掉了

铜箔走向

全家福。感觉和普通的路由器天线没啥区别,WiFi6只是一种传输协议。。。

网友A:
亲,为什么会出现马赛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为什么会出现马赛克

那位坛友的厂家名称,不知道方不方便透露,所以处理了

网友:
我觉得做工可以

网友:
这种印刷天线的精度很高,形状也好设计,估计以后都会朝这方面发展。

网友B:
高频电路和天线设计是最让人看不懂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频电路和天线设计是最让人看不懂的地方

是的,你用表去量,天线和地是短路的,而且稍微搞不好,就烧功放了

网友:
你好我想请教您联系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用表去量,天线和地是短路的,而且稍微搞不好,就烧功放了

以后要试带功放的路由,然后又没天线的时候,找一个51欧的电阻接上去就行,包括对讲机等设备,(注意电阻功率,如果在对讲机上,找个2W以上的电阻,路由器可以用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