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 Lenovo ThinkCentre M8400t台式电脑故障

楼主(2020-11-03):
一台Lenovo ThinkCentre M8400t台式电脑故障,所有USB接口均失能,不能使用。BIOS未原封未动。之前开机正常,更换内存后出现这个情况。所有常用方法试完,依旧开机卡在读取主板运行程序上,要求按回车继续,但U口失能。请高手教导方法!!!

网友:
"依旧开机卡在读取主板运行程序上"   上图看看在说???

网友:
所有u口坏一般都是南桥坏了,基本没得修,再买一块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