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 T12 OLED 固件

楼主(2020-11-03):
求T12 OLED 固件,单片机是STC15W408AS

这个帖子里的新版固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79371

这个固件休眠会失效!
@sln.1550  @lyzaz

补充内容 (2020-11-13 10:02):

补充内容 (2020-11-13 10:07):
找到了其他OLED固件了,在17楼

网友:
现在不是又重回atmel了吗。。。

网友A:
也是一个刷这个固件一样不能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一个刷这个固件一样不能休眠

你有新固件吗?

网友:
没有啊,一直都是这样用,有时忘记关

网友B:
没太明白,你说的重新上电休眠会失效,是指刷固件后,加电休眠会失效。还是开机休眠有效,关机再开机休眠失效。还是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明白,你说的重新上电休眠会失效,是指刷固件后,加电休眠会失效。还是开机休眠有效,关机再开机休眠失 ...

设置好休眠时间后,可以正常休眠。
断电关机再开机,不会休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好休眠时间后,可以正常休眠。
断电关机再开机,不会休眠了!

没设置过,我都是直接使用的,实际上就用个调温功能,能看数字是某种追求吧(感觉更放心些)。你设置恢复默认试试行不行?一般用的都是这个版本的固件,我也联系过没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设置过,我都是直接使用的,实际上就用个调温功能,能看数字是某种追求吧(感觉更放心些)。你 ...

恢复默认设置也没用,试过了!
我看他的帖子后面有说过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恢复默认设置也没用,试过了!
我看他的帖子后面有说过这个问题!

那就不知道了,我这存的也是2015.6.15的版本,不过没注意你的问题。东西在家里,晚上回家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知道了,我这存的也是2015.6.15的版本,不过没注意你的问题。东西在家里,晚上回家试一下 ...

试过了吗?
是不是没有休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吗?
是不是没有休眠了?

      Sorry!这几天有点事,忘记测试并回复了。
      现把刚试的情况描述如下:我修改“休眠设置”里的“休眠时间”后,没有明显反应。然后修改“屏幕设置”里的“屏保时间”从15秒改到30秒,退出菜单,30秒后出现屏保,重启后,也可以正常屏保;再修改回15秒保存退出设置,15秒后正常屏保,重启后正常屏保。休眠没有明显反应是因为板上休眠的线我没有接。
      但愿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rry!这几天有点事,忘记测试并回复了。
      现把刚试的情况描述如下:我修改“休眠设置”里的 ...

我说的是休眠,不是屏保.
是不动烙铁,1分钟后休眠,5分钟后关机这个功能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休眠,不是屏保.
是不动烙铁,1分钟后休眠,5分钟后关机这个功能失效 ...

哦,那帮不了你,我就是简单开个烙铁手柄,只接了正负两根线。

网友C:
也想要个固件 希望早点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想要个固件 希望早点出来

@作者了但是没有回复

我也找到别的固件

楼主:
找到其他的 固件了 24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其他的 固件了 24M的

这个固件刷 用下来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