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2596-5.0能改可调输出吗

楼主(2020-11-03):
拆了几块lm2596-5.0/3.3,都是从进口机器上拆的,应该都是正品,可惜是固定电压输出的。不知道能不能改可调输出。想换到睿登那个板上,因为据说淘宝上2596都是假货

网友:
可以改,但好像电压不高

网友:
标注了5.0了不是ADJ的应该不可以改吧

网友:
LM2596-5.0内部串联了7.6k的电阻,再找合适引脚切断走线,串联多圈电阻试试,好像可以从5伏开始到12伏等需要电压,要注意输出端滤波电容耐压,

网友:
这个盖起来麻烦

网友A:
很简单的。看内部图就知道了。在fb到vout串电阻就可以。但只能比标值高

网友:
在FB脚加一个负电压,应该可以从0V起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看内部图就知道了。在fb到vout串电阻就可以。但只能比标值高

看样子3.3的还能用,从3.3V起调问题倒不大,5.0的只能拆电感了

网友:
还是adj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