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请教各位大佬关于TH58TAG7S2FBA89的问题

楼主(2020-11-03):
前一阵入了几颗TH58TAG7S2FBA89,上了G2版903和紫色写保护903的板子,但查了这个闪存的信息vccq是1.8V的,G2的903好像也没电压跳线就直接上了,紫色写保护的跳1.8V量产到最后会失败,然后跳回3.3V量产就正常了。想请教下各位大佬这个是什么情况啊,长期使用会不会烧闪存呢?

网友:
紫色板貌似1.8上2dslc颗粒都难开,直接上3.3吧,目前没发现影响,坏了再买呗,现在slc颗粒满大街都是

网友A:
紫色板子1.8v vccq电路有问题,上颗粒后会变成2.8-2.9v,已经和微冷反馈了这个问题,在下一版本中或许会改进。

网友:
这颗粒好像是1.8 3.3都可以的

网友:
TH58TAG7S2FBA89   包括6S2F  8S2F, 这些芯片很容易挂彩,  7H2H 这个好使

楼主:
感谢大佬们的解答,学习了

网友:
新人来学习了!

网友(2021-03-05):
用917的测试架,VCCQ上1.8V,测出某个CE有很多坏块。上3.3V就没有坏块,很神奇的东东。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紫色板子1.8v vccq电路有问题,上颗粒后会变成2.8-2.9v,已经和微冷反馈了这个问题,在下一版本中或许会改 ...

某翰的一个咖啡屋卖过IS917的测试架也有这个问题,后来拆了电阻改了线路(割脉)。才能跳1.8V

网友(2021-12-23):
SLC的确很快  我也有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