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车叮咚C1 款行车记录仪拆解

楼主(2020-11-03):
车叮咚C1 款行车记录仪拆解

闲来无事,将车叮咚C1 款拆解看看。
这款视频质量不很好。

外观:

在拆解时注意,我开始以为是圆通两边的两个圆块拆下来就行,结果不是,是将圆通按照原来的对半线拆解开,里面是小卡子,没有螺丝和胶水。直接用平口螺丝刀插在两条的散热缝隙中撬开即可。
--------------------------------

这个应该是flash芯片,型号是:mx  25L12835F,还是16M的,不错。。。和大多数路由器一样的。

这个是运行内存了,型号是三星的:sec 634, K482G1646F-BYMA,不错,是DDR3L-1866,应该是2Gb的,封装是96 FBGA,。应该可以拿来当做U盘存储。

这个应该是主控芯片了,厂商是allwinner, 型号是:G9027BA-6AM1,但是未看到相关参数。。。。。。
**
自带WiFi,螃蟹的,,还带有小电池,太小了,,支持前后录像,,后摄需要自己配。。。总体还是不错,,,,,

------------------------------------
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A:
主控是全智的,内存做不了U盘,存储在背面的8脚芯片。

网友:
同款行车记录仪,已经用了好几年了,个人比较喜欢这样小巧不带显示屏的。

网友:
第一眼看成自行车记录仪

网友:
这个主控 全志V3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是全智的,内存做不了U盘,存储在背面的8脚芯片。

你是对的,那个内存无法做U盘的。。。。搞错了

网友:
全智V3的 行车记录仪据说还不错呢

网友:
全智V3的主控,还不错

网友:
主控是全志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