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如何解决座椅套老化脱皮的问题?

楼主(2020-11-03):
世嘉虽然10年车龄了,但至少我没见过其他的车座椅套老化得这么严重 掉了一地的皮,座椅套已经买好了,有什么办法不让它继续脱皮吗?不想没完没了的扫、扫、扫...

网友A:
我的10版骊威也是这样,没有办法,买个三四百元座套套上或者重新一千多换皮

网友:
要么换真皮的,要么买车时不要这种人造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0版骊威也是这样,没有办法,买个三四百元座套套上或者重新一千多换皮 ...

好吧,座椅套已经买了,没啥好方法的话,打算用保鲜膜缠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座椅套已经买了,没啥好方法的话,打算用保鲜膜缠上

拆下钢丝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座椅套已经买了,没啥好方法的话,打算用保鲜膜缠上

保鲜膜 不透屁啊

网友C:
作为专业人士的评估,仅供参考:
面料是PU革不是PVC,PU革号称更环保所以代价就是容易老化(降解);
原配套子整个拆下调换较困难,需要原配套子、专用工具拆装,还涉及气囊;
还是买个套在外面的套子,注意气囊位置要选开口尽量大没有缝住的样式,以不影响气囊正常爆破为准。

网友D:
这个没办法处理的,我那台车14年就有这个现象,也是在外面包了全包的布套,但是那个太阳一晒里面的这个皮发出的味道太厉害了,最后18年忍不住,全部拆皮换了一套超纤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鲜膜 不透屁啊

真皮的也不透啊,那些高端车主不得郁闷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专业人士的评估,仅供参考:
面料是PU革不是PVC,PU革号称更环保所以代价就是容易老化(降解);
原配 ...

是啊,原车座套更换起来难度大费用高,除非万不得已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办法处理的,我那台车14年就有这个现象,也是在外面包了全包的布套,但是那个太阳一晒里面的这个皮发 ...

好在我的没啥味道,你换一共用了多少钱?
说出来让我死心吧

网友:
换皮定制的那种,拆下座椅割掉皮革,只留下海绵和骨架的方式才可以彻底解决,一千多,不是好车不太划得来,将就着套个新椅套上去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在我的没啥味道,你换一共用了多少钱?
说出来让我死心吧

花冠好像换了1000元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吧,座椅套已经买了,没啥好方法的话,打算用保鲜膜缠上

那不就丑死了?!
还是换掉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不就丑死了?!
还是换掉好看。

是缠了再套座椅套,免得再掉皮到地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真皮的也不透啊,那些高端车主不得郁闷死了

头层真皮真的很舒服,我夏天经常光膀子睡沙发,透气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头层真皮真的很舒服,我夏天经常光膀子睡沙发,透气的

哪里有什么头层真皮的东西,就是奔驰的大G  保时捷的711 那些都是用的PU人造革

网友:
嫌丑就带套~

网友:
买布套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里有什么头层真皮的东西,就是奔驰的大G  保时捷的711 那些都是用的PU人造革    ...

这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