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如何拆这种不可换批头的螺丝刀??

楼主(2020-11-03):
这种螺丝刀看起来,明明是可以换批头的,但卖家说不能换,

请教一下,该怎么拆开呢?

网友:
把螺丝批柄放泡在高温加热的油中,快速加热手柄,用力把芯柱拔出。这个不能保证成功,可以试试看。

网友:
大力往往能出现奇迹

网友A:
可能是紧密配合,或者是胶水粘住的

网友B:
我觉得最多像惯性车齿轮箱轴压花键,然后淬火后紧配合冲压进去,有的上螺纹胶防松,拆的话难找到受力点,得用夹力尽可能大的台钳,然后尖嘴钳插入缝隙上下撬掉改锥花键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最多像惯性车齿轮箱轴压花键,然后淬火后紧配合冲压进去,有的上螺纹胶防松,拆的话难找到受力点,得 ...

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网友:
其实,我很负责的告诉你, 因为我生产螺丝刀, 这个刀头一般是3MM直径,  手把生产的时候用2.9左右钻头打孔,   批头是直接用压力机压进去的,这类小螺丝刀扭矩非常小,一般是拆手机之类产品,  里面也没有所谓的胶水,就是直接压,,想拆就用压力机再反向拔就好了,  手把看品牌。,批头有些尾巴有压成4方尾巴,也有一些小滚花尾巴, 也有品牌一点都不压也不滚花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紧密配合,或者是胶水粘住的

就是压力机直接压的,

网友:
那种上螺丝刀头的手机,或者相机螺丝刀,加工比较简单些。内孔打钻头就可以, 这个也类似,但是内孔要用镗刀车内孔,内孔要求非常高,1-2个丝, 然后需要冲床压一个套进去,为了插孔耐用, 也可以直接打一个铝合金内孔,,,,
然后就是组装 打字,压轴承等。

网友:
加热,冰冻,都试试看能不能弄出来

网友:
拉出来肯定会有划痕或者夹伤,还是算了吧!!!

网友:
如果是拉花加压力,拆出来手柄头可能也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