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车邦仕12V洗车机维修

楼主(2020-11-03):
昨日洗车,刚开两分钟就没电了。着急卸管子,结果把洗车泵出水口又给掰断了。
回来检查。
几年前京东618买的这个车邦仕洗车机,一百多。
充电中的车邦仕,一充就满了。不用说电池组有问题了,拆吧。

底部吸水管子

底部出水口、充电口、开关

底部机舱盖子,6个螺丝拧开即可。

打开看:洗车泵和电池

侧面:出水口断面、充电口、开关。

三节锂电池

右边进水口,左边出水口

取下进水管

洗车泵底部(头部是高压开关)

取下洗车泵

这个出水嘴断了

这个出水嘴是快接的

楼下继续

楼主:
一用就没电,一充就满。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电池不平衡了。拆开一测果然差很多。因为保护板没有均衡功能,所以电压差距越来越大。
焊上一组平衡线,定期用平衡充均衡一下电池。
电池是三串,2安时的

剪开外皮,纸胶带下面是镍带

三节18650锂电池

保护板,没有均衡功能,也没有温度保护。

找个4P的平衡头,准备焊接

焊上平衡线

看看电压,差距巨大

开始充电

最多居然差1.7安时多

包外皮

好了

楼下继续

楼主:
电池组维修好了。下面是洗车机出水嘴了。
仔细查看,断裂的部分可以用胶,而且有内部台阶可以补强。
用这个双组份环氧胶,透明的。

把嘴子粘好,静置两小时,拧上看看。
然后搁置一晚上。

今天傍晚继续
插电池,用热缩管固定。

接好线

放到机舱

捆绑

上螺丝

盖上底盖

安装好了

开始试机

试用情况良好

全文完

网友A:
我也买了个这种,200块钱呢。
我这个不同的是,电池,电机所有的机构都在盖子上 下面只是个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个这种,200块钱呢。
我这个不同的是,电池,电机所有的机构都在盖子上 下面只是个桶 ...

你那样的方便,桶坏了也可以换。

网友:
核心部件...

网友B:
环氧不错,强度够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氧不错,强度够

某宝查了,洗车机配件快接和这个不一样,所以要买一套十六七块。等这个再断再买。其实一年也用不了几次。

楼主:
其实也没用过多少次。

楼主:
是的就这几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