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和朋友一起修被雷打坏的电台 IC7200 为什么BA09不出电

楼主(2020-11-03):
这个是和前帖AH4天调一起拿来的,拆被雷打坏的天调 icom ah-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558

不废话,上图

明显坏的

这个应该是雷进来的地方

机头

有坏的元件

经查,主电8V没有

先代换

机头电源损坏部分

没有BA09,先用7809代换

上电测试,正常

购来坏的元件进行更换以上部分,不表
天调接口处烧的厉害

铜箔也化了

电容成这样了

对着图

清盘

更换

这不是我

换好

上机后,背光不亮,可以调谐
又查,BA09没有输出。
当时买了5片,测试剩下的4片,都没有输出。
用贴片7808代换,电台工作正常。

又从不同商家买了10片。等。。。。
到货后,换上,还是不亮背光,测试BA09,还没有输出。
测试剩下的,一样没有输出

BA系列与78系列封装是一样的,测试不会弄错脚。电台上的焊盘也不会错。
为什么呢?
这个BA09实在是怪。
这是BA09的datasheet,网上有的,可不必下

难道要用252-3封装的7809代换吗?肯定是行的,但为什么原来设计要用BA09.最关键的是两次买来的十几片BA09都不出电?

网友A:
那个显微镜叫啥显微镜呢,很专业的样子哦

网友:
雷劈了一串啊

BA09百思不得其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显微镜叫啥显微镜呢,很专业的样子哦

这个带电子成像的,更高级。

网友:
百撕不得骑姐啊。。。。。。

网友:
技术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雷击坏一串,BA09没用过呢

网友:
遭雷击的板子比较难弄,你会遇到想象不到的问题。

网友:
DSP没坏真是万幸啊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单独试一下BA09是不是好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带电子成像的,更高级。

这是三目显微镜 ,可能咱是穷人 ,在显微镜下 操作手有点儿不听使唤

网友:
显微镜高级啊

网友:
可能是水货芯片吧

网友C:
BA09别上机单独接电试一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
雷击能修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09别上机单独接电试一下不就清楚了。

装到机子上加电没9V输出,单独象7809一样加电测试也没9Ⅴ输出的。

网友:
三目显微镜太高大上了,太羡慕了

网友:
雷烧坏,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显微镜叫啥显微镜呢,很专业的样子哦

体视显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