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热水壶拆修

楼主(2020-11-03):
昨天老婆告知家里的电热水壶不能出水,因为忙于搞收音头忘记了,今晚她特别提示一次,于是开拆。这个美的电热水壶有好几年历史的了,某东买的,好像换过水泵。虽然用RO滤水器,但水垢还是挥之不去...

楼主:
先按压出水按钮,发现水泵没动作。于是上简陋的工具:测电笔搞掂三角螺丝和十字螺丝若干。直接拆出控制板...

楼主:
测量出水和解锁的微动开关都是不灵光,在备件库找出微动开关2款,其中6*6*10太高,只好动手术改矮一点。顺便测试新到的电动吸锡器,感觉还行。

楼主:
更换微动开关后,装好测试,出水正常!收拾工具继续听歌喝茶

网友:
可以用TDS笔测一下净水器出水,看TDS值到底是多少

网友:
继电器坏了吧..

网友:
大多都是微动的问题,时间长了,触点氧化了

网友:
这个实际没啥用,出的水太热了,不能直接喝。十年前,小孩刚出生时买过一个,用了一个多月就吃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出水和解锁的微动开关都是不灵光,在备件库找出微动开关2款,其中6*6*10太高,只好动手术改矮一点。顺 ...

把你的电动吸锡器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A:
我家一个类似的美的恒温热水壶,最近两天按压也不出水了,先按解锁,再按出水按钮就全部灯点亮,然后滴一声,感觉按键是正常的,就是电机好像转不起来了。不知道是啥问题,还没开拆

网友:
虽然用RO滤水器,但水垢还是挥之不去...

------ RO不能软化水中的钙镁离子,要用软水器软化水才行。

然而网上还有很多人说反渗透膜的净水器能除水垢

网友:
我前几天刚修了个奥克斯的热水瓶,按压不出水。后面换了一个水泵就好了,水泵转动有点不顺了。

网友:
RO就算是最新那种保留矿物质的产品,过滤玩TDS也能到50以内。。。

你这个估计破了吧,或者管子接错了。。。反冲洗的水要直接排放掉的。。。

网友(2021-03-18):
引用 网友A:
我家一个类似的美的恒温热水壶,最近两天按压也不出水了,先按解锁,再按出水按钮就全部灯点亮,然后滴一声 ...

老哥你这问题修好了么?

网友:
上次家里的豆浆机按键没反应,拆开也是微动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一个类似的美的恒温热水壶,最近两天按压也不出水了,先按解锁,再按出水按钮就全部灯点亮,然后滴一声 ...

我的修好了,型号和楼主的一样。水泵的电机坏了。你量下电机的阻值,正常应该是20-30欧,低于20欧一定是坏了。电阻值低导致电流大,引起控制板的保护。

网友:
这样的我也有个,用了10年,塑料件都掉粉了,后来淘汰了。

网友(2023-10-02):
虽然用RO滤水器,但水垢还是挥之不去...

------ RO不能软化水中的钙镁离子,要用软水器软化水才行。

然而网上还有很多人说反渗透膜的净水器能除水垢

这又是什么民科?海水淡化不是用反渗透膜?

网友:
自己家用的买防水微动,就是洗衣机用的那种

网友:
微动开关容易坏,一个连体的电饭锅,也是这个坏了,全换新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