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99的世达锂电钻到货,同心度不错

楼主(2020-11-03):
同心度很好。拧螺丝很省力。

网友:
还行吧,海四达的电芯,不过保护板可真够寨的...

网友:
同心度是怎么知道的?是通过品牌吗?

网友A:
一直以为世达的工具很贵

网友B:
做工不错,夹头ok,这个价格超值啊。不要说保护板寒酸啦,现在的mos技术一颗足够跑几十A的

网友:
从黄色正反切换按钮来看,做工有点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夹头ok,这个价格超值啊。不要说保护板寒酸啦,现在的mos技术一颗足够跑几十A的 ...

我说的寒酸可不是单指单MOS,而是这整个方案,标准的5串公模保护芯片方案,就你随便去买个杂牌18V基本都这一模一样的方案,毫无任何设计,比大艺都不如,这摆明了电动方面世达纯粹就凑个热闹

网友:
世达工具,中等质量, 中等价格。

高端玩家看不上, 低端玩家还是嫌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直以为世达的工具很贵

本来就贵,这款你去实体店买要5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贵,这款你去实体店买要500+

500+?大有的无刷不香?

网友:
看标牌,贴牌都贴的不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寒酸可不是单指单MOS,而是这整个方案,标准的5串公模保护芯片方案,就你随便去买个杂牌18V基本都这 ...

本来世达这玩意就是贴牌,而且都是工模贴牌

网友:
如果世达这个也能终身保换的话, 还是很OK的.

网友:
拧螺丝还是冲击批省力

网友:
标贴的伸腿拉胯就不相信质量有多好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手感如何?

网友:
标签贴的及其山寨。正规厂家是不会这样随意的,哪怕是个标签。不信你找进口或者合资的产品看看。

网友:
买这货还不如东城!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一般般,同心度确实可以,除去logo,估计也就市价200块的档次,不知这个电池接口跟哪家通用的

网友(2023-04-12):
网供版本,不建议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