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60v30ah锂电池保护板输出电压只有40多V,到低哪里出错了

楼主(2020-11-04):
请教大神这是什么问题。卓能电芯,单颗3.7v2500mA。196颗电芯。12并16串。安装这组60V30Ah锂电池的师傅说不会焊接极空这种智能保护板。按照极空16串接线图,接上去就是这个样子,折腾一天了。。。用了师傅自己用的悍马16串40A保护板上去输出电压就是正常的。

网友A:
焊好有没有 充电激活?我之前遇到过48保护板装好输出24v,充电激活就正常

加上有些保护板,如果高改低用的话,后面悬空的那些均衡线要与最后一个电池并起。(,这一步谨慎操作!只是指的某些保护板!

网友:
淘宝联系一下客服问问嘛

网友:
软件板?还是硬件板?上板子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好有没有 充电激活?我之前遇到过48保护板装好输出24v,充电激活就正常

加上有些保护板,如果高改低用的 ...

你这种情况就是在B0、B1、B2、B3这四根线上,要么是电池组那一端接错线了, 要么是线有问题中间有断丝,或者端子未压好。

网友(2021-05-17):
极空均衡器好用吧?

网友(2021-06-21):
去年的帖子了?
看图片就是明显的线没接好,B2电压都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