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建*大功率机械定时器

楼主(2020-11-04):
建什么?这个字不认识。输出最大15A,能定3个小时,内部很简单,还有1,2档,是控制电流?

网友A:
偌大的二极管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偌大的二极管是什么鬼?

一档,二档,调速用的

网友:
方便实用,应该能用很久。

网友B:
没看到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定时器

那个大铁盒子里有定时器,滴答滴答声。

网友:
机芯里面应该不错,好像是金属齿轮,现在很多变成塑料齿轮,只发现烤箱等需要耐热的地方才用金属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