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ord 里的表格,被添加了许多空行,如何删除

楼主(2020-11-04):
是一个方格里有多余的回车,回车前没有字符。每个表格里有很多这样的空回车,每页一个表格,有近百页。想用查找替换的方法祛除,但没找到方法。
就如下图这样的 表格里的空回车,直接搜索 找 回车  查找 不到。。用的是 word2019

网友A:
百度一下不就有了

Word中如何批量删除回车(换行)符-百度经验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29697b91ecf1fceb21de3c25.html

网友:
应该是清除软回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不就有了

Word中如何批量删除回车(换行)符-百度经验

谢谢。搞定。以前也是这么弄的,就是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