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SONY D-247随身CD机,正常开机,不读碟

楼主(2020-11-04):
光头干净透亮,有读碟的动作,有红色的激光发出,主轴电机感觉转动无力,调整激光头功率电位器没有效果,分析能不能调节主轴电机的转速来提高读碟啊!电路板上有几个可调节的电阻,有知道这几个电阻都是调整什么的吗?

网友A:
老机器不读碟 换光头 才是正道
调电位器前 要做好标记,
不然换头后也会不成常的。

网友:
老机器光头能发光,不一定能读碟,激光功率不够、物镜聚焦点偏离、物镜老化或镀层脱落,表现为循迹后停止显示无碟,一般是光头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不读碟 换光头 才是正道
调电位器前 要做好标记,
不然换头后也会不成常的。 ...

感觉光头还可以的啊!看能不能通过调整救回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光头还可以的啊!看能不能通过调整救回来啊!

看描述 只能说明光路还可以

但是激光发射器和接受器的功率是否已经不行了

当然也有可能事主轴电机转速不行

或者碟片兼容性不行。

网友:
换光头吧!我收藏的discman系列就是换光头就ok了!音质真不是盖的祝你成功

网友:
唯一缺点就是少了个液晶屏了

网友:
光头一般都是光路霉化和雾化,还有感光元件老化,激光管倒是不一定有问题。

网友:
前不久拆个D245,一样外观一样故障。可能接收不行,调大功率也不行,目测激光不弱。不折腾了。连线是碳层的,易断。
应不是转速问题,刚开始还没闭环,偿试读,就绪后才正常转速。猜的。要修,我会学坛友水洗浸泡光头组件。我D245线也断了,所以没试水泡。

网友(2021-09-23):
这些DISCMAN 的通病都是电解电容失效,大多数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