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捡来的宏叶钓鱼报警器

楼主(2020-11-04):
捡了三个,打开开关试了试,就这一个能响,差点拆坏了,电感断根线,铜丝飞线补上了

网友A:
是抽线发出声光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抽线发出声光报警?

差不多吧,指示灯没有多亮,在有多个的情况下,应该就是提醒是哪个叫了

网友B:
我的502胶尽量买塑料瓶,像浆糊那样用废旧改锥浸入,然后抽出改锥往需要地方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502胶尽量买塑料瓶,像浆糊那样用废旧改锥浸入,然后抽出改锥往需要地方涂一些。 ...

如果有别的东西进去,感觉会让502更容易凝固,我用的是那种小瓶,塑料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别的东西进去,感觉会让502更容易凝固,我用的是那种小瓶,塑料嘴的 ...

好像得用废旧酸奶瓶聚乙烯塑料不易腐蚀,剪裁一个塑料片蘸胶水好些,担心变干可以先把胶水滴在封箱胶带,然后蘸胶水到塑料片,可以控制用量避免太多流到其它地方,也可以用在双组份胶水搅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