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0-11-04):
数字万用表,测试锂电池电压,大约3.85v,现在表针串联一个电阻,后,电压变为2.62v,若无法直接测此电阻阻值,各位如果估算此电阻值?

网友:
3.85/(R表+R串)*R表=2.62
R表 是表头内阻,R串 是串联的电阻

网友:
找到这婊子原理图,看输入分压电阻,再根据串联分压数据计算出串联值。

网友A:
这表的内阻得多小?

网友:
先拿已知电阻测量表头内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的内阻得多小?

应该是说此表接的电阻很大

网友:
公式算来算去多麻烦。。。问题得到了解决。。。。

网友:
和电压表比电池内阻可近似认为是0,电阻和电压表内阻比值为(3.85-2.62)/2.62约等于46.95%

网友:
估计要上兆欧了

网友:
串联电路分电压与电阻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