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做电脑抗干扰usb线问题求教

楼主(2020-11-04):
我很纳闷的问题一直未解决,之前用外接供电只接电源地线共地,然后正极外置电源的,电脑识别不了U盘等设备,失败。今天做这个也是看网上说的会去掉电脑干扰,LC加二极管(正极加电感+电容+二极管),显示4.1v,然后电脑还是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我加了外置5v还是电脑不识别,失败,然后不接二极管这些又是好的,这里问题我怀疑是电脑也要电脑的电源正极识别到才行吗?其他的外置电源正极都不行?网上说只要负极就行不是打脸吗?

网友A:
你想说什么啊。。。外接电源的硬盘盒都是这么供电的啊。。。

先看看用电脑宫殿能识别么?别前面实验把电脑接口已经能花了。。。

网友B:
到底是什么因素的干扰,这个很重要,是电源的问题,还是静电的问题,还是纹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什么因素的干扰,这个很重要,是电源的问题,还是静电的问题,还是纹波的问题? ...

我觉得应该是电源的纹波问题,我现在说的这个问题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说什么啊。。。外接电源的硬盘盒都是这么供电的啊。。。

先看看用电脑宫殿能识别么?别前面实验把电脑 ...

我用手柄可以,很奇怪

网友C:
有的电脑南桥输出电流不够,我就用电源直接给USB机箱前置线供电,电流强劲,使用没问题。

网友D:
供电不足,才会引起电脑检测不到,干扰不存在的。

网友E:
你这个接线到底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接线到底对不对?

接线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不足,才会引起电脑检测不到,干扰不存在的。

我加了外置的还是不行呀

网友F:
黑线和绿线接一起?  不应该是黑线和屏蔽层接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黑线和绿线接一起?  不应该是黑线和屏蔽层接一起

对面口也是这样接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电脑不能与设备联机,USB接口,有时还烧仪器的USB,不知什么原因,还没有解决,厂家也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接线到底对不对?

看这张图接线应该是有问题至少电容是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的电脑南桥输出电流不够,我就用电源直接给USB机箱前置线供电,电流强劲,使用没问题。 ...

最好起码弄个过流保护  电源20A 都不一定保护,短路了能起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起码弄个过流保护  电源20A 都不一定保护,短路了能起火

看电源,电源要是没有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电源,电源要是没有就没有了

电源都是10A以上才保护的。。USB一般两个口一起2~3A保护,甚至500mA单个口也是有的

网友:
我更好奇你这是要抗什么干扰?
电脑端的接口处加个磁环难道不行吗?

还有,外供电的话,外电不与电脑共地也没事,我改笔记本的摄像头时,因为是3。3V供电的,所以正负用的外置可调电源,只把数据正负接电脑,电脑就能识别的。还有很早之前拿卡网蹭网,也是在窗户那另外加个手机充电器给网卡供电,再拿网线把USB引回主机的(不过四根线焊全了)

至于硬盘硬盘的双头数据线,那个供电头是与标准头并联的,不过就算用前置口,我之前也很少接那个供电头的,单USB基本都能带的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都是10A以上才保护的。。USB一般两个口一起2~3A保护,甚至500mA单个口也是有的 ...

那就看设备命大不大吧2333.做更多领导也看不见。2333

网友:
黑色才是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