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UOS操作系统详解

楼主(2020-11-04):
是多家公司联合在一起搞得一个操作系统,支持华为的鲲鹏CPU,

楼主:
奇怪:图中红线部分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
一句话那么翔

网友:
真详细啊,我竟然一眼就看完了

网友:
啊真详细,,,,基于什么内核呢?deep和这个系统有什么关系吗?真是水一手好帖。。。

网友A:
Deepin和UOS的关系相当于CentOS和RHEL,一个要钱,一个不要钱。。。
虽然Deepin和UOS确实过得去,但Fedora依旧是永远滴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epin和UOS的关系相当于CentOS和RHEL,一个要钱,一个不要钱。。。
虽然Deepin和UOS确实过得去,但Fedora ...

更准确得是fedora与redhat的关系,前者是白鼠,后者是稳定

网友:
另...UOS是大____便阵营,不过官方源东西不多

还有"收费"的,个人装不了

网友B:
uos正在用,自带有软件库,下载安装都挺方便,日常操作上几乎和win没啥区别。办公用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os正在用,自带有软件库,下载安装都挺方便,日常操作上几乎和win没啥区别。办公用足够了。 ...

办公要求不高还勉强凑合。。。随便几个excel的数组公式就能把wps卡到怀疑人生,更不用说VBA等增强运用。Linux离成熟还早,如果没用上一年两年,最好别过于自信
本人用Linux十多年了,试过若干Linux发行版本,但至今不敢在办公电脑上单独安装并使用这套系统。
UOS本身如何,没用过,不好评论,但千变万变都是Linux。如果说windows是熟女,那么,任何桌面版本的Linux都只能算是穿超短裙都没人多看半眼的小屁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办公要求不高还勉强凑合。。。随便几个excel的数组公式就能把wps卡到怀疑人生,更不用说VBA等增强运用。L ...

wps在office类软件排名可以在第二

然而第一的M$高度就是个珠穆朗玛峰...毕竟M$大部分利润来自office,特别是在windows上,它有亲儿子API。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办公要求不高还勉强凑合。。。随便几个excel的数组公式就能把wps卡到怀疑人生,更不用说VBA等增强运用。L ...

关键是要有,有了就没人管了,所以我朝没有软件生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办公要求不高还勉强凑合。。。随便几个excel的数组公式就能把wps卡到怀疑人生,更不用说VBA等增强运用。L ...

我的配置是麒麟920,256SSD+1T ,16g,外加一个2G的亮机A卡。我拆过机箱,CPU是焊死在主板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是麒麟920,256SSD+1T ,16g,外加一个2G的亮机A卡。我拆过机箱,CPU是焊死在主板上的。 ...

这种电脑没啥DIY的可能,焊死CPU既能降成本,还能降低故障率
话说,应该很少有普通消费者买这种电脑吧?装的是啥系统?也是U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脑没啥DIY的可能,焊死CPU既能降成本,还能降低故障率
话说,应该很少有普通消费者买这种电脑吧? ...

华为有UOS、麒麟和自家的欧拉

自己鼓捣的可以去装centos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epin和UOS的关系相当于CentOS和RHEL,一个要钱,一个不要钱。。。
虽然Deepin和UOS确实过得去,但Fedora ...

如果只看X86平台的话确实是一个是社区版,一个是收费版。UOS其实就是Deepin搞的。差别在于UOS多了国产处理器的适配版本,比如龙芯MIPS64架构的3B4000,比如申威421的CPU,比如ARM64的鲲鹏920、飞腾2000/4。龙芯版本我用过,作为工作站是可以的,作为服务器就差点。龙芯的话服务器版还是用loongnix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脑没啥DIY的可能,焊死CPU既能降成本,还能降低故障率
话说,应该很少有普通消费者买这种电脑吧? ...

UOS系统,我觉得界面挺漂亮的。小BUG有点多,凑合用吧。我肯定不会自己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