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等离子切割机如何?

楼主(2020-11-04):
TB上世纪瑞凌的500以下即可标配,想入手一台,回头可以装在数控雕刻机上切割。激光切割买不起,这个应该可以满足DIY需要了吧。
另外,气泵TB上1百左右的似乎也不少,觉得家用应该可以吧。
再就是冷焊机了,1千三四的沪工,安得利之类的不知怎样?觉得至少比同价位的氩弧焊要强一点吧?
以前这些都要好几千。。。
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
等离子切割机是一种新型的热切割设备,它的工作原理是以压缩空气为工作气体,以高温高速的等离子弧为热源、 将被切割的金属局部熔化、并同时用高速气流将已熔化的金属吹走、形成狭窄切缝。等离子切割机可用于不锈钢、铝、铜、铸铁、碳钢等各种金属材料切割

网友A:
你说的这种应该不行,主要低价的都是接触式起弧,挨着割件才会工作,而你装雕刻机上,明显是要非接触起弧的,当然我也没实际试过,只是根据现有参数分析的。

楼主:
对于引弧,小白表示不太懂。有用过的大师可否告知一下?估计接触式也可以找到数控的办法吧,关键要尝试一下。——只是不知精度和非接触式的有无差别?

网友:
等离子切割我用过一次,不知是不熟练还是怎的老是烧割嘴,接地夹要夹工件,割把上是有开关的像氩弧焊一样按一下开关就可以引弧和控制压缩空气,当然还要配一台空压机的,也好像有种内置空压机的,这东西要从边上开始割的,要在中间开始割的话要预先打孔,中间直接割的话铁水四处飞溅..........

网友:
大功率的可以不用接触引弧,小功率的一般切割薄板,都是切割嘴靠在工件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应该不行,主要低价的都是接触式起弧,挨着割件才会工作,而你装雕刻机上,明显是要非接触起弧的 ...

等离子切割不用接触工件,是有一点距离的,喷嘴离工件大概2到3毫米距离,大约是这样吧!离远了不起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离子切割不用接触工件,是有一点距离的,喷嘴离工件大概2到3毫米距离,大约是这样吧!离远了不起弧 ...

看枪的,60以上的基本都是非接触起弧的,不过楼主我得提醒一下,这个玩意高频引弧瞬间干扰非常大,就是装上了雕刻机也不一定能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离子切割不用接触工件,是有一点距离的,喷嘴离工件大概2到3毫米距离,大约是这样吧!离远了不起弧 ...

工业的数控等离子有弧压调节装置,可以根据喷嘴的高度调节的,楼主说的那种便宜机器,枪就是得接触材料的

楼主:
用不用数控到时候可以再试。
关键是等离子切割机目前似乎还没有作为一个DIY工具进入我们的视野,用过的人也不多。
我觉得买了电焊机的坛友现在可以考虑一下等离子了。。。

网友:
等离子小机器不好用,厚的切不动,薄的用角磨机切出来还好看,除了曲线还能有点优势,我等离子买了几年,也没有这么用过,我还是店里面用

网友:
数控精密等离子电源 切割出来的效果还不如火焰切割,别说跟激光比了。厂里原本打算买,考察了几个产品效果都不行。
对切缝没啥要求的DIY切3mm以下板材还好,厚了切口根本不垂直还粗燥。
等离子相对与火焰切割优点就是不用购置气体,切割温度高可以切不锈钢。

网友:
便宜等离子的确是要引弧的 ,而且对空压机的流量要求也比较高,一百多的空压机根本用不成,前面的坛友烧咀就是空气流量不够 ,等离子弧缩进割咀里把电极和喷嘴烧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