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接线板 TNC TLR-A15

楼主(2020-11-04):
看了很多拆插排的,很久没拆这类东西了,随便拆个平时放拉杆箱里应急的。

外观细长,材料是聚碳酸酯,弹性非常好

标准品字插,换方便换线

内部簧片磷青铜镀铬

居然用了个工业用船型开关,手感清脆利落
品字插连接处套热缩管

少见的连接方式,多股铜线点焊熔接

柔和的氖泡指示灯,连接方式非常巧妙

最后,普通螺丝钉,这样的产品应该是不在乎消费者拆开看到里面的

网友A:
同款一下买了5个,使用中,不比X牛差

网友:
以前拿插板改过,对于不经常带出去用的人实用性不高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插位模块使用冷压连接。

网友B:
船型开关还有一路没有用到,既然零线不过开关,不如再并火线,增加截流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款一下买了5个,使用中,不比X牛差

哪里可以买哦?tb好像找不到

网友:
做工没问题,用料也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可以买哦?tb好像找不到

坛友咸鱼买的5个包邮

网友(2020-12-09):
引用 网友C:
哪里可以买哦?tb好像找不到[/col带两米电源线的现在22元,旗舰店 https://m.tb.cn/h.4UbhgOb

网友:
今天领券好像便宜了,9.9元。

网友:
使用中,不比X牛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船型开关还有一路没有用到,既然零线不过开关,不如再并火线,增加截流量 ...

那个是空脚 实际没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里可以买哦?tb好像找不到

去年不知道卖多少钱 今年4块钱包邮 带2米线 6位的 5块钱包邮带3米线 我直接买了300多套将近400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年不知道卖多少钱 今年4块钱包邮 带2米线 6位的 5块钱包邮带3米线 我直接买了300多套将近400套 ...

看到推广才知道的

网友:
买的刚到货,包装都不弄气泡袋,插座都破了,店家装聋作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年不知道卖多少钱 今年4块钱包邮 带2米线 6位的 5块钱包邮带3米线 我直接买了300多套将近400套 ...

你赚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