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只3元的岁艺7W灯泡做工尚可

楼主(2020-11-04):
之前领个红包3元内拿下,没听过的牌子反正装卫生间里的也没管那么多
最近买了个台灯想换个灯泡,本来想买欧普之类的大品牌,毕竟台灯无频闪比较好
后来一想无频闪不就是整的恒流驱动嘛,之前买的也写的恒流

但是价格差了几倍,怕是虚假宣传,拆开看看放心点
拆拆拆
灯板涂了一圈硅胶固定

散热做的还不错

电路板放歪了
用钳子夹着拉不动,最后一使劲把线拽掉了

感觉装不回去了

网友:
这样的话就真的只能等死了

网友A:
现在的LED电源越来越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LED电源越来越简单了

活都被芯片包揽了,追求极少的外围元件

网友:
还是以前整个主体都是散热片那种好啊,现在都没有了

网友:
集成度这么高,这发热集中受的住吗?

网友:
都是集成度太高的结果了,什么都看不到了

网友:
虽然现在的LED灯普遍已经没有过去那种散热了, 但是也确实没有以前那么热了。

光效从原来七八十, 现在已经一百四起步了

网友:
输入输出都不需要电解, 又能解决纹波, 芯片包揽一切, 独特的专利电路被广泛应用后LED灯就彻底安静了

网友B:
KP1054方案的非隔离恒流电源,LED端工作电流设置在120mA左右,有点偏高,估计点亮后发热有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KP1054方案的非隔离恒流电源,LED端工作电流设置在120mA左右,有点偏高,估计点亮后发热有些大。 ...

确实有点热,电流不清楚,手册上没看到电阻和电流的设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