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神帮忙开卡怎么回事

楼主(2020-11-04):
安装好驱动后,成功开卡,但是速度不行,大神看看哪里没设置好呢,谢谢。

楼主:
卡了别人的开卡教程说是开卡后要卸载驱动,我没找到驱动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了别人的开卡教程说是开卡后要卸载驱动,我没找到驱动在哪里。

打开设备管理器,在磁盘驱动器里找到你的硬盘,右键一下点击卸载设备,如果有删除此设备的驱动程序软件也一并勾选

网友A:
你是不是憨,连在usb上说人家速度慢?

网友B:
测速应该接到M2上去测速。

看测速图你是连USB测的,USB带宽就那么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憨,连在usb上说人家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憨,连在usb上说人家速度慢?

丢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速应该接到M2上去测速。

看测速图你是连USB测的,USB带宽就那么点。

谢谢

网友:
同款的做过一个,读2200,写1100(cache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02548&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