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一个风扇驱动电路,单片机是应广的PMS134,为啥我驱动不了啊

楼主(2020-11-04):
电路不能变,只能是这样了,我用的是应广单片机PMS134的,我设置成输出模式,高电平,弱上拉模式,但是芯片上电检测,端口的高电平,跳变成了低电平,这是什么原因?风扇驱动不了

网友A:
上拉太弱了,改推挽试试

网友:
上拉电流达不到驱动风扇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太弱了,改推挽试试

推挽模式是通过代码设定吗

网友:
检测为低电平,很明显弱上拉太弱了,引脚通过电阻-B-E接地了,单片机设置推挽模式或者外部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挽模式是通过代码设定吗

你用的单片机没用过,应该能设置

网友:
都输出了,不用接上拉了,直接设为强推模式。输出高或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