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利用平板主板做一个极低功耗的超迷你小主机

楼主(2020-11-04):
无风扇设计,发热特别低,看4k视频几个小时,59度。看视频的时候实测功率大概是8瓦,全天24小时开机,满负荷工作,大概5天才用一度电。家里没矿,用不起电。
利用intel atom z8350 CPU,2g内存,32g硬盘,带wifi和蓝牙的板子。

做成之后机子大小是120×105x7毫米,大概像手机这么大,可以直接用手机充电器来供电,有microusb otg接口,加装装好3个标准usb2.0口,这样可以用无线键鼠,系统嘛,随便装win10,win8。

无图无真相,先来一个整机图。。。。

楼主:
做菜之前先介绍材料:
z8350小主板一张 (主菜,CPU,内存、硬盘、无线网卡什么都自带了)
120x180 pcb板一片(底板,用来固定主机,和其他元件)
microUSB板一片(用来供电,可以直接用安卓手机的充电器来做电源)
拆机usbHub板一片(已经有个OTG口了,嫌麻烦,增加三个USB中,可以接无线键盘和U盘了)
侧卧微动开关一个(引主机的开关出来)

楼主:
一个铝合金板,120x105mm尺寸,用来做外壳加散热,实测对付z8350在炎炎的夏日,被动散热满跑半小时,也只是60度

楼主:
底板铣槽,攻丝孔

楼主:
将各个部分放到它们自己的窝里去,就是不断的上螺丝

楼主:
接好电路之后,盖上盖子就是一个完整的电脑了,大功告成。。。

网友:
用的是投屏?

网友A:
来张显示器接线图啊我也有个这配置的平板吃灰很久了

网友B:
看样子楼主没少上车啊,打卡失败了吗

网友C:
那么这个板子哪里买得到呢

网友D:
显示怎样解决的呢?HDMI输出到电视和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楼主没少上车啊,打卡失败了吗

打卡失败,满眼都是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怎样解决的呢?HDMI输出到电视和显示器?

microhdmi,直接接到显示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张显示器接线图啊我也有个这配置的平板吃灰很久了

直接接屏幕的显示线的接法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这个板子哪里买得到呢

闲鱼上搜, 超迷你z8350

网友E:
那台海信楼主买了多少钱?想弄台来用,追求省电。。。不追求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台海信楼主买了多少钱?想弄台来用,追求省电。。。不追求性能

现在都是70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上搜, 超迷你z8350

闲鱼搜台电X80\X16之类的,带屏60-200左右包邮,成色看自己要求,只图用主板的话,伊拉克战损版的就行。

网友:
都是以为有生产力买来啥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