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床垫控制器拆看

楼主(2020-11-04):
一个电热床垫控制器拆开看看----温度传感器=>LM358=>MAC976A=>加热器件=>保持恒温。
控制器

通电灯亮

全家福

输出插头内部

红白--加热器,黄绿--温度传感器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正面

控制电位器

双运放LM358

1.6REV--版本,SX2000D--型号,2012.5.9 --时间印记

电路板一角

双向可控硅MAC976A

草图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个不带发热线漏电保护线圈的。。。或者保护做在毯子里面了、、、

这个电路和恒温烙铁几乎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带发热线漏电保护线圈的。。。或者保护做在毯子里面了、、、

这个电路和恒温烙铁几乎是一样的。。。 ...

好像不是太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太安全。

我觉得可以接在短路环罩极电机小电风扇上,微风扇也可以只是永磁同步电机无法调速。

网友:
图片清晰,有自描电路图,上佳的帖子。

网友(2021-01-01):
这电热控制器竟然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