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又一笔智商税?你可能也上了这个网红家电的当

楼主(2020-11-04):
 为了面对高血糖、过度肥胖带来的风险性,“低糖”、“脱糖”等健康养生概念日渐流行,日常生活里不少人开始选择低糖的饮食方式。近年来,网红脱糖电饭锅突然闯入养生人士的视野,其号称在煮饭的过程中能够有效降低米饭里的糖分,从而达到健康饮食的作用。
  “脱糖电饭锅”是否真的有如此神奇?

  先给个结论,其实网红脱糖电饭锅并不能真正的脱糖,是个智商税,减少糖分还是得从食材入手!下面请看具体分析。
  何谓“脱糖”?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常见的电饭锅的基本功能就是煮熟米饭,作为一款家电产品,想要做到“脱糖”还得从烹饪的原材料——大米上说起。
  电饭锅通过使大米糊化改变淀粉分子的形态,淀粉在人体内经消化酶作用转化为麦芽糖和葡萄糖后被消化系统吸收,改变血糖值。

  淀粉是白米饭作为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构成部分,大米中含有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两类淀粉。其中直链淀粉是一种长直形态、在烹饪过程中不易凝胶化的淀粉分子,而支链淀粉是一种高度支化、在烹饪时极易释放的淀粉分子。这两者最直观的比较就是,长粒白米中含有的直链淀粉含量更高,做出来的米饭蓬松且具有较低的血糖生成指数;糯米中含有的支链淀粉含量更高,做出来的米饭粘黏而具有很高的血糖生成指数。
  也就是说大米中含有的支链淀粉越多,在食用后越容易促使血糖的升高。
  由此可见,电饭锅在烹饪大米的过程中需要使其支链淀粉含量,或者是整体淀粉含量减少,从而达到给米饭“脱糖”的效果。
  “脱糖”电饭锅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市面上普通的电饭锅在蒸煮时不会对大米进行其他的处理,而脱糖电饭锅的工作原理则大不相同。
  脱糖电饭锅主要是在内部配置了滤糖釜,在烹饪大米的过程中并不是直接将大米蒸熟,而是在煮至半熟时在滤糖釜内反复用水冲洗大米,析出大米中已经分离溶出的部分淀粉,也就是过滤掉所谓的“米汤”,有点类似于汤捞饭的操作,而这部分米汤最后会流入到滤糖釜下层的收集盒中,无需食用。

  由于此时已经去除掉大米中所含的一部分淀粉,之后再通过双层内胆直接蒸煮出锅的米饭,自热而然就比普通电饭锅煮出来的米饭所含“糖分”要少一些。
  这样“脱糖”真的有效果吗?
  最近消费者对于脱糖电饭锅相关的讨论越来越多,使其逐渐成为新一代的网红产品。然而有些厂商在宣传这款产品时甚至打出了“可降低米饭中70-90%的糖分,吃上两大碗也抵不上普通电饭锅蒸出的一碗米饭糖分多”的宣传口号,这无疑让人觉得事情其实没那么简单。
  近日,一组关于“脱糖电饭锅是否真的有用”的实验报道的发布揭开了真相。
  据报道,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专家参照2019年底我国发布的《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方法》,分别对脱糖电饭锅和普通电饭锅蒸出来的米饭,食用后人体血糖变化情况进行了“双盲”测定。

  实验中使用相同品牌,相同分量的大米和水,分别用脱糖电饭锅和普通电饭锅做出等量的白米饭,并邀请了十二位健康志愿者,男女各半分为两组,以空腹血糖检测值为基础,一组食用“脱糖米饭”,一组食用普通米饭。在餐后两小时内,选取6个时间点对志愿者检测血糖含量。通过将每一名志愿者的餐后血糖数据进行综合测算,得出了两条人体血糖曲线。

  根据曲线图可以明显的看到,虽然两条曲线有些微的区别,但是普通电饭锅的最大值是8.79,而脱糖电饭锅的最大值是8.56。专家表示,这实际在统计学意义上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异,也就是意味着,两个电饭锅做出来的米饭在进入人体后形成的血糖量基本相同,尽管脱糖电饭锅通过过滤“米汤”确实洗去了一部分米饭中的淀粉,但量很少,对血糖的影响微乎其微。
  由此可见,一些卖家宣称的米饭大幅度降糖效果是不真实的。不仅不能降糖,专家还提示,通过洗掉淀粉的方式还有可能会导致大米中部分水溶性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流失,对人体健康不利。
  总的来说,使用脱糖电饭锅来阻止人体血糖提升是很难办到的。

  如何做到科学“控糖”?
  虽然有可能在脱糖电饭锅这一方面交出了智商税,但使用科学的脱糖方式来保持身体的健康依旧是很重要的。在这里要教大家一个使用普通电饭锅即可达到有效“控糖”的方法。

  杂粮和粗粮含有较高的膳食纤维,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肠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从而达到延缓血糖升高的的作用。平时在煮米饭时不妨试试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加入一些糙米,由于糙米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在食用后可以适当地延缓消化速度,增加饱腹感。相比于精制的白米饭来说,糙米饭所含淀粉量也更少,因此升糖指数是要低上很多的,这对于想要控制血糖和需要减肥的朋友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煮出来的糙米饭可能口感会不太好,这时候就要注意可以提前将糙米浸泡软透,或者是煮饭时多加水并适当延长电饭锅的煮饭时间。
  其次,想要“控糖”、“减糖”,除了在饮食上学会控制和调配,还要合理搭配运动,以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保持健康。

  总结
  在挑选对健康有所助益的实用家电的选择上,一定要学会正确辨别和分析这款家电的功能是否符合自身的情况。比如说在南方潮湿的春季还频繁使用加湿器的香薰功能来制造香味是肯定不可取的,健康家电的强大功能只有在人为科学的配合下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
  看到这里,网红脱糖电饭锅并不脱糖的结论已是实锤,还未交智商税的朋友也大可不必跟风“健康化”家电的热潮。

网友A:
米煮的差不多了沥干蒸饭最好,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叫,我们这里叫lou(二声)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米煮的差不多了沥干蒸饭最好,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叫,我们这里叫lou(二声)饭 ...

太费,吃电饭锅焖的饭一碗就够,吃捞的饭三碗都还想吃。就跟热汤面条和过水打卤面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费,吃电饭锅焖的饭一碗就够,吃捞的饭三碗都还想吃。就跟热汤面条和过水打卤面一样 ...

那是因为电饭锅做的饭吃的都很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电饭锅做的饭吃的都很腻人

虽然几十年了,突然想知道为什么了,看来米汤里倒掉了不少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