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普彩P06功率计测小功率情况

楼主(2020-11-04):
       普彩P06功率计测小功率情况,从列表中观察可见:功率因数在2.5W后显示才大于0.9;功率大于1W后接近U²/R的计算结果;电流测试在4W后才有意义吧。。。。。。

仅有这些电阻使用,串并联组合

1.563W 市电226V

电流0.011A

功率因数0.67

4.330W 市电227V

电流0.020A

功率因数0.95

同样外壳的功率计比较多,这个计量IC打磨了,可能是ATT7039AU吧

网友:
这个东西早就验证过了,玩具

网友:
厉害了,等牙膏

网友:
几块钱的偶又没撸到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在不靠谱里都比ht5019靠谱~

网友:
我用来测过手机充电功耗,跟usb端测出来差不多,反正用来证明电池容量低于80%足够了,申请换了一次电池

网友:
修理家电时,简单测量还是好用的

网友(2020-12-24):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在不靠谱里都比ht5019靠谱~

我刚好中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