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电源线是铜芯吗?

楼主(2020-11-04):
想找一条电源线用在电压力锅上,听说现在铝芯线比较多。不放心,拆一条看看。特意烧了一下,是铜的。

网友:
不会都不放心都拆一遍吧?

网友A:
哪有这么多铝线,铝线又不好焊接,我拆过这么多线只拆到过一条铜包铝电源线,铜包铝在网线倒是常见
楼下说中了,唯一拆到过的一条铝电源线就是电水壶上的
顺便说一句,你真要看铜或者铝哪用得着烧,这种多股软线直接看截面就行,白的就是铝的

网友:
很常见。插头是铝片的也很多,尤其电水壶。还有两根铜线地线是铁的

网友:
电脑电源线差的也有很多啊,我台电脑开机没反应,最后换条电源线解决问题,那条电源线拆开看里面的金属丝都断了,起白面面了,很少几根金属丝,不知道是铜还是铝,应该是铝线,不然怎么会起白面面,一拉就断

网友:
以目前的水平来说,这跟电源线已经很好了。我剪了两条线都没你的粗,有一根还是铜包铝的

网友:
有无损的方法知道是铜是铝吗

网友B:
留了几条十年前的品牌机带的电源线。3X0.75平方的。带个电锅都没事。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只要钱到位金丝都能给你做成线

网友:
通电看发热情况即可

网友:
铝线拉不了这么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了几条十年前的品牌机带的电源线。3X0.75平方的。带个电锅都没事。

几年前的品牌机电源线,三芯都是是紫铜的,直接做了一匹半空调电延长线。

网友:
品牌机自带的线都是合格的标准线,,,那些送的或是低价买的很多不达标

网友(2020-12-29):
你这条是PHIPO的线,质量很不错的。一般看线标上的品牌就知道线好坏了,好的线有(排名不分先后): I-sheng, Volex, Longwell,PHIPO,Honglin,KAWASAKI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只要钱到位金丝都能给你做成线

现在怕的是钱多买到假货

网友:
品牌的一般未见铝线或者铜包铝,代用线有几根铜丝版本的,有铜包铝的,批发的话一般如果上10或者15块钱的一般都是铜线,质量相当靠谱。还有就是,这线,一般去二手电子市场相熟的地方,要几根给几根。

网友:
遇到过几次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这么多铝线,铝线又不好焊接,我拆过这么多线只拆到过一条铜包铝电源线,铜包铝在网线倒是常见
楼下说 ...

测一下线缆内阻就行,内阻合格,哪怕是铝线也一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只要钱到位金丝都能给你做成线

问题是,花了铜线的钱,买回来的还是铝线。

网友:
铝线相比铜线轻,不过也不好秤出来。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