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20安铅酸电池修复

楼主(2020-11-04):
我用yr1035+测试铅酸电池的内阻有20毫欧,参照标准是8-10毫欧,是不是应该加水了,稍微加些娃哈哈纯净水可以修复些吗?或者减缓衰减吗?

网友:
你这标准太标准了 天能的还能勉强能到10 超微的完全看运气,当然也不绝对 可能跟地区有关系,好多地方超微新电池才12毫欧 看里程吧降低的不超过20%一般加水就行,whh的水很不错的

网友:
有专门的电瓶补充液

网友:
神话故事看多了!

网友:
好像只能加蒸馏水哦。

网友A:
既然没图,我瞎说了,没救。
今天卖了个12v45AH,70元。

网友B:
说的太抽象,得看你是一直使用还是长期不用还是经常过放等等,你参照的这个标准太高,实测超威20ah 近全新也就11m毫欧出头,10以下有难度,如果单纯缺水可以补充一下有点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没图,我瞎说了,没救。
今天卖了个12v45AH,70元。

我12V20AH的废电瓶,还能卖50元一个,按分量来说,你的45AH的,起码能卖100元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的太抽象,得看你是一直使用还是长期不用还是经常过放等等,你参照的这个标准太高,实测超威20ah 近全新 ...

一组续航剩下1/3的20AH超威电池组,每块内阻在15mΩ到25mΩ,我当作实验,加蒸馏水,5个电瓶,一瓶500毫升的蒸馏水也没加掉,一点作用也没有。
我觉得对于胶体铅蓄电池,一旦内阻增大,电量减少,没有修复的办法,包括小电流充放,脉冲修复,过充去硫。
加水修复水电瓶,是有一套的流程的:充满,换成稀硫酸(密度远低于标准1.28的稀硫酸),再充,再换,多次以后,再换成标准密度的稀硫酸。
实际情况下,铅蓄电池寿命后期,是板级断格,海绵铅胶体脱落等因数综合引起,无法修复只有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组续航剩下1/3的20AH超威电池组,每块内阻在15mΩ到25mΩ,我当作实验,加蒸馏水,5个电瓶,一瓶500毫 ...

谢谢分享,我觉得很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组续航剩下1/3的20AH超威电池组,每块内阻在15mΩ到25mΩ,我当作实验,加蒸馏水,5个电瓶,一瓶500毫 ...

加水只能修复单纯缺水造成的转灯电流下不来,所以要区分电池状态对待,而且比例要求较为严格,使用2年左右的高恒压不转灯电瓶20ah每格不超过20ml,最好10ml静置几个小时再充电,如果补液比例过高将导致电解液过度稀释,内阻反而加大恶化。以前12ah天能做过实验,没加液续航不行,不转灯,加水后可以转灯但内阻变大,续航反而变差,原因加水过多。第二次实验12v 20ah 超威,不转灯 续航降低,容量14ah左右,平均内阻18左右,差异不大,无过放史,内阻升高但差异性不大,外观无鼓涨,尝试每格按保守量加如12ml补充液,静置6个小时,小电流充满。平均内阻降至15毫欧,平均容量恢复到16ah左右(有两粒容量提升很大,有一粒轻微下降),放电后充电器0.1c充电恢复转灯,结论补水对无物理断格,极板微短路,无物理鼓涨严重硫化电池有一定修复效果,对不转灯立竿见影,对内阻和容量有一定帮助,对不缺水单元不但无帮助还有反作用~

网友:
加屈臣氏蒸馏水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12V20AH的废电瓶,还能卖50元一个,按分量来说,你的45AH的,起码能卖100元一个。 ...

可能你那价高。
这一般1A1元。有的回收站给3元3一斤,24斤。卖到100可能是回收站上一级给价。

网友:
别抱太大希望 我试过 没什么用 电瓶就那点寿命

网友:
什么方法都试过不好使,家里还丢着两个大电瓶准备处理。上大单体磷酸铁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水只能修复单纯缺水造成的转灯电流下不来,所以要区分电池状态对待,而且比例要求较为严格,使用2年左 ...

见过电瓶外壳高温变形,露出一条条铅版形状的电瓶,估计就是不转灯高温引起,再遇到加蒸馏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电瓶外壳高温变形,露出一条条铅版形状的电瓶,估计就是不转灯高温引起,再遇到加蒸馏水试试。 ...

是的 缺水就不转灯,加水就解决~

网友:
电池如果加水,推荐娃哈哈,因为有一次我想给电池加水,到水化实验室搞点蒸溜水,他们说就买whh,他们特意做过实验对比,whh的水比他们2万多的设备制出来的水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12V20AH的废电瓶,还能卖50元一个,按分量来说,你的45AH的,起码能卖100元一个。 ...

汽车的启动电池,
电车的的动力电池,不太一样

网友:
好像卖电动车的跟我说的,不知道是不是忽悠我。
我那个68A的说卖了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