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白来玩点焊机二:拆改5v40A200w电源为电容充电器

楼主(2020-11-04):
接上回制作50管点焊机后续,开始改充电器
我们在使用电容作为储能源时充电器是个麻烦事。电流小了时间太久,电流太大的电源没有限流,电源接上就短路保护了
所以呢,我们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使用大功率限流电源,我以前就是中兴2400改装的3000w数控电源充电;二是用开关电源改装限流来用。
正好在DIY点焊机时,BG3JZQ 送了我两个全新5V 40A 200W的开关电源

这个电源体积不小

电源长度

宽度

厚度

拆开外壳看看内部
电源简约但不简单,标准的开关电源

保险

检流电阻(康铜丝)

变压器

磁环

电容

三极管

熟悉的494

二极管

这个磁环是真的大

标示

对了,磁环是两个叠在一起的

后面这个螺丝太紧,宁不下来只好切一刀

电源有个微调电阻,可以稍微改动电压
这里我们只要电压在5v-5.5v之间就行

电压可以通过这个电阻搞定,剩下的就是限流了

电源背部

标准的494电路,这个电路论坛里改装的教程太多了,这里就不发了
改完电流,开始测试
使用5w 0.1欧电阻两个串联作为负载
这时如果没限流的话,电流为5/0.2=25A

限流在15A

接下来给电容充电测试

测量电容电压为5.21v,这样不能测试出充电效果,所以要先给电容放电

没有电子负载,使用个LED灯作为负载放电

天都黑了,电压终于到了2.8v,也就是一个电容为1.4V

实在没耐心了,就这样上吧
其实这样也可以测试了,毕竟电容内阻算作0.06欧,加上线材什么的算0.1欧,那么5/0.1=50A
如果没有限流电源直接保护了

这里测试充电电流为6.33A,电源电压为5.1v,这不对呀

于是撤掉这个炮灰表,直接把电源接在电容上,瞬间电压变成4v,看来是个炮灰表表笔内阻太大,影响了电流。
电源测试ok,没保护,没明显发热,成功

网友:
为啥要限流?5V40A的电流充电速度快很多吧。法拉电容不怕大电流吧?我不是很清楚请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没改过,串个1,2Ω电炉丝限流充。不知串个12v60W卤素灯行不行?试过4一5A充,30多分钟,也快

网友:
不限流,电压低的情况下可能40A都不止,会保护。

网友A:
 一直想做点焊机,一直没时间,家里电源倒是不少,从12V 2A的到12V 200A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做点焊机,一直没时间,家里电源倒是不少,从12V 2A的到12V 200A的都有。。。 ...

12伏200安改改可以直接做点焊机了

网友:
如果是脉冲电流够高的话,可以做钕铁硼充磁线圈,先修理几个退磁碳刷电机,成功后再修理退磁电动车电机。

网友:
淘宝有可调恒流恒压模块的,大概10来块钱一个,输出5A也够用了、
这种3000F电容的能量大概是3.0WH左右,换算2.8V均压1.4V,也就是2000mah多点,用5A电流还不到半小时就OK了
要做点焊机 首先是便携性,出去在外可能没有5V10A电源,最大也就5V3A诱骗器那种不算、
轻量化,用5V3A充电头就能解决充电和边冲边用问题

小黄鱼上还有一种9500F的中车/南车拆机超级法拉,那种更牛逼,两只串联充满一次电能点上千点

网友:
这电源电流大

网友:
创联A-200-5

网友(2021-04-24):
电容放电电流大

网友:
不错呀,点焊几个试试

网友:
能不能用100AH的铁锂电池啊?

网友:
你好请问改哪里  改限流啊    我这两天也在仿制电容点焊机

网友(2021-12-02):
旧的服务器电源是否能用来充电呢?再加只降压模块限流限压?

网友(2023-05-04):
怎么改调压
怎么改调流,改调流要不要辅助电源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电源,改调流要改哪个位置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