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一个2246en一个ps3111不出供电,求助一下思路

楼主(2020-11-04):
2246en是网上找的图,都没有丝印,除了第二张图那个dcdc有1.2v输出以外,其他3.3 1.8 1.5的dcdc都只有5v输入,dcdc的en脚没有上拉电压,固然也没有输出,跑线也跑不出名堂,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本来是好好的,拆下颗粒就不行了,请手头有正常板子的人帮我看看en电压是从哪过来的

还有一个ps3111基本上是同样的问题,dcdc的5v输入正常但就是都没有输出,其中蓝圈的dcdc是有1.2v的en电压的,没有输出,而两个红色圈的dcdc连en电压都没有

网友A:
PS3111的EN一般都是3.3V(5V转的DC,即是FLASH VCC主供电(甚至部分情况它还是其它供电的输出端),也是另外两路的EN

你篮圈有EN,输入是5V,有EN开启,那有输出么?有的话是多少?

网友:
个人认为是篮圈的DC坏了,先换这个

网友A:
2246的EN开启电压可以随便飞,但它不一定是EN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3111的EN一般都是3.3V(5V转的DC,即是FLASH VCC主供电(甚至部分情况它还是其它供电的输出端),也是另外两 ...

群里的是一点几吧,我测as2258的en都是一点几啊
3111那个板蓝圈dcdc有en,但是还是没有输出啊,我去买几个dcdc换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的EN开启电压可以随便飞,但它不一定是EN的问题

2246三个dcdc都没有en肯定是上级的问题,但是我跑线找不到上级是哪个,而1.2v dcdc的en跑线结果显示就是从5v输入经一个上拉电阻过来的,其他三个dcdc找不到这个上拉电阻

网友B:
主控吹下,有一块板子同样问题,最后发现主控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吹下,有一块板子同样问题,最后发现主控挂了

2246拆下主控和DRAM同样没供电,换主控也一样,3111倒没试过

网友C:
2246en公版大概启动程序:主控由1.2V和LDO一起启动,之后主控发出EN信号给3.3V主电源和1.5V启动,3.3V主电源带动或者发出EN信号给1.8V副电源。主控检测除1.5V以外所有电源正常后才能完成启动,开卡软件识别1024。三脚芯片HRKP是1.8V LDO,无电不启动。3.3V EN=GPIO2[6] 主控L1脚。

网友C:
INIC-6081图纸 3.3V主电源EN自给,en脚通过100~200K电阻接5V。PS3111板子3.3v有EN不启动,极大概率芯片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46en公版大概启动程序:主控由1.2V和LDO一起启动,之后主控发出EN信号给3.3V主电源和1.5V启动,3.3V主电 ...

这么说没有主控除了1.2v的电压就是没法出来啊,我一直都是拆了主控量,怪不得呢,回去补上主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IC-6081图纸 3.3V主电源EN自给,en脚通过100~200K电阻接5V。PS3111板子3.3v有EN不启动,极大概率芯片挂。 ...

那1.8和1.2的en是由3.3v给的还是主控给的,其他两个dcdc的en都没有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1.8和1.2的en是由3.3v给的还是主控给的,其他两个dcdc的en都没有呀

1.8V LDO由5V直供输出。1.2V也是5V直供,EN由5V降压所得,拆了主控也有输出。主3.3V 和1.5V需要主控提供EN。1.8V VCCQ EN大都从主3.3V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V LDO由5V直供输出。1.2V也是5V直供,EN由5V降压所得,拆了主控也有输出。主3.3V 和1.5V需要主控提供EN ...

找不到3111那块板子en的上级,烦死了
顺便问一下慧荣的图纸里,除了pwm1234,还有个analog power 3.3,但是看板子上没有那么多dcdc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3111那块板子en的上级,烦死了
顺便问一下慧荣的图纸里,除了pwm1234,还有个analog power 3.3,但 ...

PS3111你缺哪路的EN???

这个可以自己飞线啊,不用那么死,只要你主控没坏就不是个事。它就是一个开启信号

如果是公版设计,告诉我是哪路,我给你看看。我能找到(我有很多板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不到3111那块板子en的上级,烦死了
顺便问一下慧荣的图纸里,除了pwm1234,还有个analog power 3.3,但 ...

你的2246板子没有3.3V LDO。有1.8V LDO就够了。PS3111蓝圈里面的芯片型号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2246板子没有3.3V LDO。有1.8V LDO就够了。PS3111蓝圈里面的芯片型号多少?

群联的全部统一,有很多代用的

例如G5719CRC1U

DFN 2x2-8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联的全部统一,有很多代用的

例如G5719CRC1U

买了8003和8030准备都换了试试看
这个板子就是公版的啊,群联的板子都一个样子,两个焊盘或者4个焊盘的区别,每一路供电的排布都一模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8003和8030准备都换了试试看

芯片丝印发给我,慧荣和群联用的不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丝印发给我,慧荣和群联用的不完全一样。

看不到,future以前说过这个,我研究了一下8003和8030的定义然后在板子上量了一下,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