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移动音箱这设计是不是坑啊?

楼主(2020-11-04):
今天有个移动音箱拆开看看
因为电瓶充电没效果了,拨电线马上没声音。

2K多买的

侧面的调节面板:

背后:电源插头等

爆光一下牌子

有个脚在搬动过程中瘸了,这个是小问题。

另一侧,安装电池的地方,上了不少螺丝,这点挺靠谱。
不过拆开发现电池这安装姿态就不淡定了:
电瓶竟然是侧着装的,刚开始还以为这是免维护电瓶,这样装也能用。

但是拆开后,把盖板扣掉发现竟然是水电瓶。

打开里面的橡皮盖子向内看不到一点水,最后直接倒过来都不倒出一滴水来,难怪充电没用了。

这安装电瓶的设计真是坑到家了。
记得这音箱拿来时还用得挺好,充电后每天15分钟左右可以用半个月。
不到半年就只能用5天了,一年不到后就只能插着电用了。
当时没高兴拆开看,现在拆开晚了。

话说,这电瓶再加电瓶液进去,还能恢复不?
有这情况的经验者告知一下,先谢了

不过做不做就看心情了,毕竟是单位的。
没直接换音箱,先找个电瓶换上用着吧。

网友:
继续拆下去啊,都看不到里面做工如何,太失望了

网友:
能加水,而且得是电瓶专用的,不过需要少量加,里面有类似玻璃丝纤维一样的东西吸水,加水后要把多余的水尽量放出,开盖充电,那样还会排除水来,之后就能正常用了,之前的充电手电都是类似的电池,我这样处理过几个

网友:
2kRMB就这水平?500差不多了,真的,成本低的要死。

网友:
看到价格,感觉到心跳了

网友:
2000买这个?

网友:
坛子里一般想法都是拆了换电池。

网友:
干式电池,长期过冲的话会使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从泄放孔泄放掉,可以加一点娃哈哈或者屈臣氏蒸馏水,尝试充电,不行只能更换电池或者换4串铁锂,电压接近铅酸又不用更换充电电路,但保护板是必须的。

网友:
non-spillable

这不本来就是免维护铅酸电池么?盖板去掉后里面是橡胶帽盖在带侧泄放槽的圆孔上。
就是质量太差了或者是充电电路不匹配造成长期过充。

不过这类免维护电池一般是不允许90度放置的。

网友A:
我觉得国产铅酸电池自放电最坑,应该用日本松下爱乐普锁电量技术。

网友:
要不怎么让你多买几次?新的赚钱思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国产铅酸电池自放电最坑,应该用日本松下爱乐普锁电量技术。

爱乐普和铅酸你不觉得牛头不对马嘴吗?

网友:
如果是坛子里的人,早就想改 三串锂电池包了

2K对不起这水平啊,,如果是内置锂电池,价格岂不是还要 翻番

网友:
2000的价格太贵了,,,,,,,做工对不起价格

网友:
要是真2000多,采购的人至少吃了1500

网友:
被骗了,一两百的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爱乐普和铅酸你不觉得牛头不对马嘴吗?

快到午夜不小心回复错了,今天下午想起附近那有汽车的用户,保养内燃机传统能源汽车可麻烦了,每星期至少着车半小时给蓄电池补电,国产和进口都没有任何超低自放电铅酸技术,放了一个月汽车铅酸很容易报废,还是新能源汽车吃灰能力比内燃机有些优势,几乎标配铁锂电池组和三元锂电池组,如果是平房万一停电,可以从新能源汽车加原厂逆变器取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到午夜不小心回复错了,今天下午想起附近那有汽车的用户,保养内燃机传统能源汽车可麻烦了,每星期至少 ...

别扯了,只要电池不是太旧,谁说每周要发动半小时的?
我二辆车,一辆老车不怎么开,有时一个月才开一次,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还行,后面有充电提示

网友:
直接 上个电动车12A的电瓶,到修电动车那里买个旧的。差不多40块钱就搞定了。比你这个效果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