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看各位大侠设计的电压电流表,想自己设计个,但是用哪种方案好呢?

楼主(2020-11-04):
看各位大侠设计的电压电流表,虽然提供了PCB图、源代码和固件,但是我还是想自己设计个能测量双向电流的玩玩,一是为了学习,二是为了知识储备,但是用哪种方案好呢?

方案1:运算放大器
优点:成本可控
缺点:运放外围电阻的一致性及精确度、运放失调电压都可能导致测量有误差

方案2:INA199
优点:内置了方案1运放外围的4只电阻,并引出了Vref引脚,方便测量双向电流
缺点:看等效电路,内部包含运放的电路,肯定也有失调电压的问题

方案3:INA226
优点:内置16位ADC,I2C接口,直接读电压电流,不会出现方案1、2的问题
缺点:未知

方案4:MCP3421
优点:18位ADC,I2C接口直接读电压,不会出现方案1、2的问题
缺点:未知

方案5:TM7707
优点:高精度ADC,直接读电压,不会出现方案1、2的问题
缺点:未知

网友:
双向电流不错啊,期待成品。现在很多电流表都只能记录单向电流

网友A:
MCP3421吧,18位,比7707更简洁。

网友B:
推荐MCP3421,可以满足你的双向测电流的要求,同时自带基准源,还可以设置增益,我不是托,自己使用了很多次了,真的很不错的一款芯片

网友C:
看这好多芯片都支持i2c接口,这个是不是可以用esp8266做远程电压电流表?

网友D:
大神们能说一下第一个图的输出电压公式吗,刚好有个电路跟他相似,就是不知道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3421吧,18位,比7707更简洁。

说的我都不想去体验8元的运算放大器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MCP3421,可以满足你的双向测电流的要求,同时自带基准源,还可以设置增益,我不是托,自己使用了很多 ...

看起来确实用这个ADC芯片更方便一些,各种优点,也不用考虑失调电压的问题,但是我还是想每种都折腾一下,比较第一次设计(抄袭)使用运放进行电流采样的电路,我想试试电压失调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好多芯片都支持i2c接口,这个是不是可以用esp8266做远程电压电流表?

8266基本可以说无所不能,它就是一片自带WIFI的单片机,无非就是引脚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们能说一下第一个图的输出电压公式吗,刚好有个电路跟他相似,就是不知道怎么算 ...

这个电路我也找了很久,源于自己电动车(7220电池、1200W电机的酷车)非常耗电,网上买了个蓝牙库仑计模块,上面有一只打磨了的SOT23-6的运算放大器,我开始也好奇它是如何做到测量正负电流的,在快递还在路上的情况下我迫不及待搜了好几天的电路,无意中发现这个文档,MSP430单片机内部居然带运算放大器,给出了计算分流电阻、输出摆幅及增益的步骤和公式。

网友E:
MCP3421缺点:
MCP3421 只有一路ADC,做电压电流表得两块,而且要不同IIC地址的。
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F:
MCP3421要5 6元
7707也要4元
做一般用的7705就够了 2元
精度不要求太高
小数点后2位就够了
再高也没有专业设备进行校准不是?
那些小数点后5 6位的
都都高精度表校准么?
够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MCP3421缺点:
MCP3421 只有一路ADC,做电压电流表得两块,而且要不同IIC地址的。
价格也不便宜。 ...

有MCP3422啊,就是贵了一点

网友E:
我是准备用7707方案了,刚好之前屯了几片老王家的串口1602屏,刚好利用起来。为了匹配屏重新设计了PCB.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P3421要5 6元
7707也要4元
做一般用的7705就够了 2元

表我倒是有34461A,但是说实话又不干啥,精度那么高确实没啥用,最关键是只有精度没精确度毫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P3421要5 6元
7707也要4元
做一般用的7705就够了 2元

老站看到有个人做的USB电压电流表,用的就是MCP3421,外加一片SN74LVC1G3157DBVR切换电压电流的测量

帖子地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17904

网友:
INA226呀 简单好用 精度高 也不需要什么外部元件 你说的内部偏置什么的 基本不用考虑的

网友:
mcp3421你测电压电流要同时两颗 而且iic地址还要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准备用7707方案了,刚好之前屯了几片老王家的串口1602屏,刚好利用起来。为了匹配屏重新设计了PCB.
...

你这个图画的有点小问题,需要从采样电阻两端独立走线到AIN+和AIN-,虽然AIN-看起来是直接接GND的,但是从GND到采样电阻也是有电阻的,独立走线可以减少这段走线导致的误差。

你看原作者的布线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图画的有点小问题,需要从采样电阻两端独立走线到AIN+和AIN-,虽然AIN-看起来是直接接GND的,但是 ...

感谢及时指正,还好我还没有开始打板。
我用的是自动布线,看来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