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GP328、GP88s对讲机镍氢座充无损改锂电座充!!

楼主(2020-11-04):
找个改装非常简单!已经改过几个,但都没有留照片!
昨天又要改一个!分享一下!!

先准备个淘汰的宝丰对讲机的锂电座充

然后开盖取电路板备用

主角登场!原装Motorola座充

同样开盖!这个不用我教吧!

处理一下锂电充电板!把插座取下!免的放不下去

在原装充电器背面找到输入的正负极!用线引出!!

再把引出的正负极接到锂电充电板上!
然后锂电充电板上的输出引线焊到座充的弹片上!一定确定好正负极!以免烧板!

然后用绝缘胶布把原装主板上的触电贴住!以免弹片接触到!
顺便把LED显示灯也贴住!免得原装主板灯影响锂电主板灯!

最后把变压器头子也换了!原装Motorola的是18V的!换成宝丰的10V的!
这个不换也可以用!但电压太高时间长了锂电充电板受不了!

上电!试机!OK!平时绿色!充电时红色!

这样改装就可以充锂电了!
还原也很简单!把锂电充电板取出!
绝缘胶布撕掉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不就是只用到外壳

网友:
这是不是叫移花接木?

网友:
好一手偷梁换柱

网友:
漂亮的骚操作

网友A:
328的座子不是本来就可以冲原装锂电的么,88s的座子只能冲镍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的座子不是本来就可以冲原装锂电的么,88s的座子只能冲镍电

328的座子可以充原装锂电!我自己改的锂电充不了!

网友(2025-04-06):
学习一下  正在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