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是单片机吗?S081B

楼主(2020-11-04):
这是一个延时关断的电源控制电路。芯片是丝印是S081B A1

先参考这里---
晒积分商城换购的USB电烙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720
(出处: 数码之家)

然后看照片说话

就是老板送的这个里边拆出来的,延时10秒关断电源

芯片丝印是S081B,查不到相关资料

请教高手,这是不是单片机呢?

网友A:
这种芯片很显然是锂电充电芯片,如果另一边有micro口的话,充电芯片没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很显然是锂电充电芯片,如果另一边有micro口的话,充电芯片没错了。 ...

延时10秒怎么回事呢,充电芯片还有这种功能?

网友:
这应该是迷你充电烙铁控制芯片,集成充放电保护、升降压电路、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2020-12-05):
感觉是电子烟的控制芯片

网友:
像吗!
像不像

网友:
就是单片机啊,一般来说都有多次点按自锁解锁功能,延时1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