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小巧轻便柔美虚化 RF85mm F2 MACRO IS STM评测

楼主(2020-11-04):
本文来自佳友在线
  85mm焦段的镜头有着出色的空间压缩感与柔美虚化的焦外效果,能让被拍摄对象显得更加立体漂亮,一直是人像镜头的经典焦段。而小巧轻便的镜头则是扫街拍摄的首选,即使像是85mm、135mm只要做到了体积便携,也可以用来扫街拍摄。比如EF 85mm f/1.8 USM这支镜头,自推出至今二十多年一直受到广大影友的青睐,就因为它不仅是经典的人像焦段,还做到了小巧轻便,适合进行街拍。

  当然EF 85mm f/1.8这只镜头毕竟已推出多年,大家也期盼能在微单新时代看到一只大光圈轻便85mm焦段的RF镜头,于是在2020年佳能推出了RF85mm F2 MACRO IS STM镜头,从发布的参数来看,这只镜头小巧轻便,有着F2的大光圈以及柔美的焦外虚化表现,还附带了微距拍摄功能,而这只镜头的实拍体验究竟如何,就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评测中为您揭晓。
  外观
  第一眼看上去RF85mm F2 MACRO IS STM镜头外观似乎不太起眼,镜身没有红圈,也没有大部分85mm定焦那种“大眼睛”,然而俗话说的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小小的镜身里不仅容纳了可与机身联动的防抖机构,还能凭借0.5倍的最大放大倍率,以及约0.35米的最近对焦距离拍摄微距,而RF卡口的大口径与短后对焦距离的特性也为这只镜头的画质表现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RF85mm F2 MACRO IS STM
  虽然超大光圈和高画质确实很吸引人,但这样的镜头往往体积过大,而平日里大家的刚需还是小巧轻便的镜头,当然如果在此基础上,能有大光圈和高画质就更好了。和之前的RF 35mm F1.8一样,RF85mm F2这只镜头也在体积与大光圈高画质之间取得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

  RF85mm F2 MACRO IS STM搭配EOS RP,小巧一手掌控

  RF85mm F2 MACRO IS STM搭配EOS R5
  这只镜头不仅在外观上做到了小型化,重量上也足够轻量,约500克的重量搭配上最小巧的专微EOS RP只有900多克,整体外观十分和谐,而与专微旗舰EOS R5组合也仅有1200多克,镜头与机身搭配没有头重脚轻的感觉,不会有“侵略性”,更利于扫街拍摄。

  RF85mm F2 MACRO IS STM光圈叶片

  RF85 F2这只镜头具有11组12片的光学结构,其中采用了1片能够有效抑制像差的UD(超低色散)镜片,能有效减轻有可能出现在焦平面前后的轴向色像差,实现从无限远到最近对焦距离的稳定高画质。

  RF85mm F2 MACRO IS STM镜身
  这只镜头采用了控制环在前对焦环在后的设计,靠近镜头前端银色金属环的是控制环,控制环表面采用了不同于对焦环的菱形防滑设计,提供良好手感的同时,也便于用户凭感觉盲操。控制环后是对焦环以及防抖开关、对焦选择开关、AF/MF切换开关,整体操控感良好。

  RF85mm F2 MACRO IS STM卡口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只镜头是外对焦设计,但实际上它在非微距拍摄状态对焦时镜身长度不会产生变化,而在微距拍摄对焦时镜头前方会有所伸出,对于这点设计笔者个人感觉没有问题,毕竟实用性是第一位的。
  畸变及暗角表现
  镜头的设计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各项性能之间为了取得平衡或是有所长处,在其他参数上必定有所妥协,尤其是为了小型轻量化的镜头,在其它表现方面经常会有所妥协。不过随着数码时代的到来,这一问题得到了更好的解决方案,畸变、暗角这类特性可以靠机内矫正后期调整轻松解决,使得分辨率、色散一类的“硬指标”也更容易被兼顾,为了更好地了解镜头的特性,我们还是要来看一看这支镜头的畸变及暗角表现。
  首先来看畸变表现,畸变分为桶形和枕形两种,当拍摄一些线条物体时最为明显,相对来说广角镜头更容易产生难以校正的变形,而中长焦镜头控制起来就容易的多,我们关闭机身的矫正功能进行拍摄,可以看到,佳能RF85mm F2 MACRO IS STM这支镜头只出现了轻微的枕形畸变,如果不是加以辅助线对比观察,基本无法察觉畸变,打开机身矫正后则畸变完全消失。

  关闭机内修正

  开启机内修正

  EOS R5,RF85mm F2 MACRO IS STM
  F 2 , 1/125秒, ISO 500
  暗角又被称为失光,简单说是由于镜头的通光量不足和镜头边角的入射光线与镜头光轴有较大的夹角造成的,而通光量直接与镜头的孔径有关,它和畸变一样,都属于可以通过后期轻松解决的镜头特性,通常广角镜头在大光圈下容易出现暗角,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支镜头在暗角方面的表现。

  关闭机内修正,F2拍摄

  关闭机内修正,F2.8拍摄
  测试时我们关闭了机身内的暗角修正功能,可以看到,佳能RF85mm F2 MACRO IS STM这支镜头在最大光圈F2下只出现了极其轻微的暗角,当光圈收小到F2.8时暗角则完全消失,可以说机身修正可以完全消除暗角,而即使是关闭机内矫正轻微的暗角也不会影响正常拍摄,如果喜欢添加少量暗角作为照片表现,完全可以放心关闭机内矫正。
  分辨率表现
  佳能RF85mm F2 MACRO IS STM作为一只经典人像焦段的镜头,其光学素质表现如何绝对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它配备了11组12片的光学结构,在更加靠近成像面的位置放置了大口径镜片,充分发挥了RF卡口大口径与短后对焦距离的优势,使画面周边的高画质与光学结构的小型化兼顾成为可能。
  为保证样片尽量客观,我们关闭各项优化,拍摄时将相机固定在三脚架上,机内白平衡设置为自动进行光圈逐级拍摄,截取中心和边缘红框所示位置的100%放大切片,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佳能RF85mm F2 MACRO IS STM镜头中心画质在最大光圈下的锐度表现比较令人满意,达到了最大光圈可用的标准,而光圈收小到F2.8时就有最佳的锐度表现,且从F2.8到F11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F16时画质才有所衰减,在更小光圈的情况下,受到衍射现象的影响,相对画质下降较大。而从边缘的画质表现来看,虽然最大光圈下的画质不及中心锐利,但并未拉开较大的差距,可用程度相当的高,同样在F2.8到F11之间保持了最佳画质,在较小光圈时受到衍射的影响出现了画质的下降。

  EOS R5,RF85mm F2 MACRO IS STM
  F 4 , 1/100秒, ISO 500

  百分百放大截图,毛发及眼部细节清晰可见
  而从笔者实拍样片百分百放大的截图可以看到,被拍摄的猫眼部的毛发细节以及瞳孔、虹膜细节纹路均清晰可见,仔细观察甚至能看见笔者倒映在猫咪眼上的身影,可以说这样的解析度完全能满足人像的拍摄的需求,同时也能为扫街拍摄带来更好的细节表现。
  焦外和色散表现
  除了分辨率表现,镜头的抗色散能力,也就是对“紫边”的抑制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素质。在面对逆光、高反差拍摄时,色散对于画面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RF85mm F2 采用了1片能够有效抑制像差的UD(超低色散)镜片,从而有效减轻有可能出现在焦平面前后的轴向色像差,接下来我们同样通过实拍来了解一下这只镜头的抗色散表现:

  可以看到,这支镜头色散抑制表现很不错,对于金属物体的高光处,没有明显的“紫边”、“绿边”出现,这样的表现,应该说是足以令人满意的。当然对于带微距拍摄功能的镜头来说,由于使用场景决定了景深通常都会比较浅,除了焦内色差,焦外色差也就是轴向色差也非常重要,因此我们也来看一下这支镜头的轴向色差。

  我们对鸟类模型玩具进行了微距试拍,通过观察样片的放大切片发现,在最大光圈下这只镜头还是出现了少量的色散现象,但对于这样一只大光圈微距镜头而言,这种轻微的色散在预料之中,我们完全可以用RAW格式拍摄后期修正的方式去解决,且在光圈收小到F 2.8时,就没有明显的色散了,所以说这样的色散抑制表现还是十分不错的。

  EOS R5,RF85mm F2 MACRO IS STM
  F 2.8 , 1/1600秒, ISO 200
  考虑到佳能RF85mm F2这支镜头在实际拍摄中,无论是人像拍摄或是夜景扫街都会使用大光圈拍摄,因此它的焦外表现也是我们所要关注的。

  RF85mm F2 MACRO IS STM焦外表现

  EOS R5,RF85mm F2 MACRO IS STM
  F 2 , 1/100秒, ISO 2500
  在RF85mm F2焦外表现方面可以看到,光圈全开时,9片光圈叶片组成的圆形光圈形成焦外的光斑形状比较圆润,没有出现“洋葱圈”,焦内主体锐度非常高与背景虚化之间的过度比较自然,给人以柔和的感觉,这样的表现在夜景拍摄时可以提供十分漂亮的焦外虚化效果,而边缘画面光斑出现轻微的口径蚀,但如果结合这只镜头的体积和定价来看,这样的表现是可以接受的,在同规格镜头(价格、体积、最大光圈三者综合考量)中绝对属于上乘的表现。
  防抖表现
  无论是在无法保持稳定持机或不能使用三脚架的场合,还是在拍摄静物、夜景等想要将ISO感光度调低获得噪点更少的高画质图像的场合,防抖都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成片率,RF85mm F2的镜头光学防抖具有5级的手抖动补偿效果,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只镜头的防抖表现,我们选择快门优先曝光模式,开启镜头防抖,从1/250s开始整档下降手持拍摄,截取画面的放大切片如下:

  整个测试过程中,笔者都是手持相机拍摄,从截图中可以清楚看到在1/250s到1/15s范围内,焦点都比较清晰,但随着快门速度进一步减慢(1/8s),焦点处开始出现抖动痕迹,但仍能获得比较清晰的图像,此后更慢的快门速度便很难保证画面稳定,但这样的防抖表现对于中远射定焦镜头来说已经非常优秀,对于我们手持使用更低的感光度拍摄获取更高画质,有着实质性的帮助。
  更多样片

  EOS R5,RF85mm F2 MACRO IS STM
  F 2 , 1/640秒, ISO 200

  EOS R5,RF85mm F2 MACRO IS STM
  F 2 , 1/125秒, ISO 250

  EOS R5,RF85mm F2 MACRO IS STM
  F 2 , 1/100秒, ISO 400

  EOS R5,RF85mm F2 MACRO IS STM
  F 2 , 1/125秒, ISO 2000

  EOS R5,RF85mm F2 MACRO IS STM
  F 4 , 1/60秒, ISO 6400

  EOS R5,RF85mm F2 MACRO IS STM
  F 2 , 1/4000秒, ISO 200

  EOS R5,RF85mm F2 MACRO IS STM
  F 42, 1/400秒, ISO 400

  EOS R5,RF85mm F2 MACRO IS STM
  F 2, 1/5000秒, ISO 200
  总结:小巧轻便柔美虚化
  在试用这只镜头之前,笔者也和大部分人一样,选择用35mm、28mm焦段的镜头扫街,而85mm焦段的镜头则与人像牢牢绑定,几乎没有考虑过用它进行扫街拍摄。

  EOS R5,RF85mm F2 MACRO IS STM
  F 2 , 1/250秒, ISO 200
  而从此次笔者的实际拍摄体验来看,这支镜头给笔者了一个扫街的全新选择,85mm焦距约28度的视角在街拍创作中可以很轻松的将主体从背景中剥离出来,使创作变得更加游刃有余,而在最大F2的光圈情况下,这支镜头拥有十分不错的细节表现力,适当收缩光圈后,不仅不影响背景虚化的柔美焦外质感,还能给主体一个更好的解析度表现,十分适合扫街创作。

  EOS R5,RF85mm F2 MACRO IS STM
  F 4 , 1/250秒, ISO 200
  此外85mm焦距能够让我们与被摄体保持适当的拍摄距离,也很适合拍摄宠物照,在与具备动物检测自动对焦的EOS R5/R6上使用时,相机能够只能识别动物的面部及眼部并追踪,使我们能够在不经意间捕获到快门时机,不会因为来不及对焦而错过它们呆萌可爱的瞬间。

  EOS R5,RF85mm F2 MACRO IS STM
  F 2 , 1/100秒, ISO 6400
  在微距拍摄方面,RF85mm F2凭借中远摄的拍摄能力,以及0.5倍的最大放大倍率、约0.35米的最近对焦距离拍摄,拉近了和被摄体距离的同时也兼具一定的视觉压缩感,将微小的细节放大并清晰呈现,使日常中司空见惯的场景与小物件焕发出新的风采,获得梦幻般的照片效果。

  EOS R5,RF85mm F2 MACRO IS STM
  F 2.8 , 1/400秒, ISO 200
  当然,RF85mm F2 MACRO IS STM作为一只经典人像焦段的大光圈定焦镜头,在拍摄人像时能够与被摄人物保持适中的距离,能更自然的与模特沟通。拍摄时既不会出现广角镜头透视效果产生的人物面部变形(大鼻子),也不会像远摄镜头那样带来明显的压缩效果(大脸),适当的人物的立体感以及与背景透视感,配合上F2大光圈的柔美虚化效果,能很好的衬托出模特的美,获得非常美丽的人像照片。

  经过此次评测我们发现,RF85mm F2 这只镜头在便携性以及画质上取得了十分不错的平衡,大光圈带来了柔美的虚化的同时,从边缘到中心都有不错的画质表现,再加上相对小巧轻便的体积,将这只镜头与同样轻便的RF35 F1.8搭配,可谓是轻便小巧高画质兼顾人文扫街人像居家旅行必备的组合。至此我们可以说,RF85mm F2 MACRO IS STM不仅是一只人像镜头,更是一只有着柔美虚化小巧轻便的扫街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