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 jcr 与大有5283如何选择?

楼主(2020-11-05):
已有一块大有5.2 转接座也就70  威克士那个好像正儿八经能当家用电锤用 大有还是齿轮冲击?

楼主:
这两闲鱼全新裸机价格差不多 二选一

网友A:
家用JCR一把包干包净,5283适合干活的拧燕尾开大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用JCR一把包干包净,5283适合干活的拧燕尾开大孔

价格差不多就JCR吧,毕竟广告打得好,效果不知道,家用的话不用考虑耐用性,JCR全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用JCR一把包干包净,5283适合干活的拧燕尾开大孔

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差不多就JCR吧,毕竟广告打得好,效果不知道,家用的话不用考虑耐用性,JCR全能了。 ...

无所谓广不广告,JCR的冲击结构优势摆在那儿,不过也别对威克士的东西报太大的期望,有些该糙的小地方也糙的厉害

网友:
jcr转速低扭力小,我没用几次就收起来了,大有5283倒是一直在干活!

网友C:
如果家里已有电锤那肯定5283首选,力大啥材质都不在话下啥工况都能对付,如果没有电锤,然后使用频率不高,jcr是家用首选,毕竟jcr效率来说电锤模式比不过真电锤,钻模式也仅好过普通12v电钻而已!

网友:
我这几天也是看,我选的是JCR,因为干的活不多,最多安几个摄像头,量小,家用,今天JCR刚到家在充电,明天有活去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家里已有电锤那肯定5283首选,力大啥材质都不在话下啥工况都能对付,如果没有电锤,然后使用频率不高, ...

没有电锤 听你的描述5283比jcr好用吗 家用偶尔打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电锤 听你的描述5283比jcr好用吗 家用偶尔打墙

不是好不好用,是适不适合吧,大有5283目前还没碰到过钻钻类型吃不消的工况,jcr开孔经常过载停机,所以jcr我不经常用!电锤我有5401了,打孔5401可能几秒钟,jcr估计要20多秒吧!不过比普通手枪钻慢慢磨个把小时要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好不好用,是适不适合吧,大有5283目前还没碰到过钻钻类型吃不消的工况,jcr开孔经常过载停机,所以j ...

经常过载停机有点过分了啊。。 严重影响体验

网友:
我带一个电锤加电钻,也不会要带冲击的渣渣,当然有时候冲击功能是白给的,也没办法,就像我的5279,到手的时候调到冲击试了下,再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