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有遇到这种故障的大哥分享下思路,搞好久了没办法才来求助的

楼主(2020-11-05):
机器型号:先锋 A-K 90  功放

故障描述:不接信号, 卡拉OK部分的高音拉到最高后, 几分钟之后就出现卡顿的声音。

如果把前面板拆下,继电器不吸合,也无法分析故障位置。

现在就是替换,一点点的查电阻,数值不对的就换,  调节高低音的部分换了个涤纶电容,还是不行。

高低音电位器阻值正常, 达林顿管是B750A/D836A,也换过了。 2对大管是C3182/A1265,还有前级对管C2275/A985,

A1145/C2705,还有好多3极管密密麻麻。

   现在就是没动电容,手头没合适的。 各处电容看着都正常,没漏液没怀孕,偶有一个,碰触会发出滋滋声。

   有遇到这种故障的大哥分享下思路,搞好久了没办法才来求助的

网友A:
思路就错了,可能是过载保护,而且是针对高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就错了,可能是过载保护,而且是针对高音的

确实,调高音 低音的 拉到中间位置,一切正常,但就是音色不好,过载保护怎么下手?

网友B:
检查中点电位以及功率管前面电路三极管be节电压,你这问题估计功放板问题,在推动级以前,把前置去掉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中点电位以及功率管前面电路三极管be节电压,你这问题估计功放板问题,在推动级以前,把前置去掉修 ...

中点电位50mv左右, 管子太多搞晕了,正常放歌都没事,就是K歌部分高音拉高就卡顿。 现在替换了一个高音调节旁的35v4.7uf电容,没有同型号的,用50v20uf换的,情况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