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卡胜锂电钻拆解修复

楼主(2020-11-05):
卡胜锂电钻拆解修复

楼主:
咸鱼拍了吧全套锂电钻

楼主:
漏液腐蚀严重

楼主:
电机生锈卡死,拆解电机之后喷了半瓶wd40冲洗。后盖翘歪了焊接调整之后能转了。清洗外壳

楼主:
清洗了好久,锂液很难洗

楼主:
更换了led灯珠,电线腐蚀断了重新焊接。用电池组测试修复正常。

楼主:
开始拆解电池。比想象当中严重。不成样子了。威克士系列保护在主机开关上。电池上没有几个原件。

楼主:
咸鱼上放出拍卖的都是17年9月1号的卡胜。那天真是灾难的日子。有两把国产的感觉这个也不贵试着拍下修修,人生就是很无聊。据说威克士已经慢慢换成国产电池了

楼主:
主板只有三个电阻一个热敏电阻其他原件全部在开关上。怕锂液漏进去开了孔发现里面没有腐蚀。于是重新上了硅脂装上铝片散热片。热水洗刷干净买了新的热敏电阻和30种电阻包。静静等待快递。热敏电阻可以使用10k电阻代替,功率也不是很高不像吸尘器升温厉害。r1是51k测试正常。r2r3是很小的贴片电阻。已经腐蚀。换成金属膜电阻。5块钱600个。

楼主:
咸鱼买了电子烟的电池。据说是三星25r换皮。电子烟没得搞了,所以电池也不贵。修复完成但是充电又不亮了。拆开充电器二极管的灯烂掉了。这个套装除了电钻包没有坏其他都坏了。拆了一个直充的共阴二极管换上。正常充电了。修复完成。对于一把几年前出厂的有刷电钻来说总成本差不多100块。貌似也贵了。

楼主:
晒上更新设备之后的全家福。虾牌和一把防牧田的电钻退休了,虽然也算是新的。还没有资金搞无刷玩。对于家用已经很够用了。

楼主:
都是威克士厂产的,小电锤和一把冲击钻通用小脚板电池拆开都是三星20r。卡胜大脚板的电锤帮朋友买的。以为是天鹏电芯。没想到也是三星20r。

楼主:
可能线上线下品质不同吧。公司的卡胜390电池就是国产的。电池包型号有差别。下次搞把威克士电钻玩玩主轴锁是好东西方便多了。就是拆开看了也和一般国产没多大区别价格不便宜。得伟之类的太贵了民工要不起。

网友:
开始玩国产伊拉克了?????????这价格78?还是这个成色,全新做活动才几个钱,何必呢?

网友:
要是我直接宣布翻车。

楼主技术比较高

网友:
坏成这个样子的话,78元的性价比不高了,毕竟原本品质上的优势在于电机和电池,而这两个都坏了

网友:
这打黑打翻了 不过楼主技术不错 也是一种乐趣吧

网友:
这个价格不菲 。。。

网友:
双11买的大有12V钻2.0电池才不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