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铠侠u365,活动价,是否值得入手?

楼主(2020-11-05):
128g,不到70块,不知道是什么主控,看评论读取速度快,写入很一般。

网友:
这个可有啊,TLC的也划算啊,闪存芯片也不止这个价

网友:
如果是TLC,也是很划算的,如果有是QLC,那只能说性价比不那么高了,

网友:
铠侠的U盘颗粒有保障,至少不会出现黑片!

网友:
买啊,期待拆解评测。

网友:
就冲这牌子 买买买

网友:
以前买的东芝隼,读取100写入7
我觉得还是自己贴比较稳

网友A:
论性价比,包括DIY,目前没有能超过雷克萨S37 64G 39元包邮的,哪怕知道是大S,不过能否买到库存货就看运气了,

网友:
我猜大概率是群联2311+双贴9t24

网友B:
自从被东芝隼恶心到以后,u盘都自己贴了,现在品牌的写入都低的离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论性价比,包括DIY,目前没有能超过雷克萨S37 64G 39元包邮的,哪怕知道是大S,不过能否买到库存货就看运气 ...

看淘宝那家39元的截图,4k有很多是不到1m的

网友:
上吧 上吧 群联(2309 2311)+垃圾片

网友D: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OXIA TransMemory)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20
 当前速度: 极速(Super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 PID = ****
设备序列号: ****

设备供应商: KIOXIA
 设备名称: TransMemory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制造商: KIOXIA
 产品型号: TransMemory
产品修订版: PMAP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11(PS2311) - F/W 08.22.5D [2019-10-31]
闪存识别码: 983E99B37A72 - KIOXIA(铠侠) TH58TFT0T22TA2D [TLC-16K]

可能的闪存型号
------------------
[2CE]TH58TFT0T22TA2D
[2CE]TH58TFT0T22TA2D_256G_S1_8DIE
[4CE]TH58TFT1T22BA8H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OXIA TransMemory)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看上去不错呀!跑圈看看速度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淘宝那家39元的截图,4k有很多是不到1m的

3267强项是兼容性,不是4K的性能,你翻一翻论坛的帖子,就知道3267的兼容性和耐用度了,看看去年的帖子,有个人出售了几千个3267,只有USB用的次数太多坏的,没有U盘主控和芯片坏的
当你用到3281的话就知道兼容性的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67强项是兼容性,不是4K的性能,你翻一翻论坛的帖子,就知道3267的兼容性和耐用度了,看看去年的帖子, ...

3267和3268比较情况说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自从被东芝隼恶心到以后,u盘都自己贴了,现在品牌的写入都低的离谱。

这边有个伙计就认 东芝的U盘,也许是受EX2的影响,去年飞买了好几个这款128G的,怎么也拉不住啊!

好在现在不逼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边有个伙计就认 东芝的U盘,也许是受EX2的影响,去年飞买了好几个这款128G的,怎么也拉不住啊!

好在 ...

哈哈!你朋友真逗

网友(2021-03-28):
我买了一个,不过是74块。装机很舒服,读取200m写入就不行了,只有2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