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国产公模20v鹰视安无刷锂电锤拆解——(更新电池容量内阻测试)

楼主(2020-11-05):
常逛论坛受各位工具控的蛊惑,入了不少电动工具,这不又对锂电锤起了兴趣,趁着轰轰烈烈的双十一预热开始,各处搜寻。
起初看上大有5401, 毕竟有口皆碑,但是下单后寻思一年也用不一两次,貌似没那么大必要——其实主要是钱包太瘪
然后继续找,找到了这个,好多tb上的牌子都是这个造型,应该算公模了。但搜遍网络没有发现类似的拆机,不知到底怎样,心想吃个螃蟹看看吧。关键便宜啊,算上满减红包一电一充版竟然只要一百五,对,就是一百五,而且电池是牧田口和手上其他工具通用,简直太妙

——————————————————————————————
更新电池5a放电容量2796mah,单支电芯内阻18豪欧,具体图片在下面。

打眼的话混凝土地面 ,8mm钻头打10cm深用时15s,12mm钻头打10cm用时25秒,不知算个什么水平
——————————————————————————————

到货后立马开包,电锤本体,骚绿色,摸上去手感不错

头壳上标注了所用材料 PA6 GF35 百度搜了下是尼龙混合玻纤,不懂,只知道比较结实……

这里也有

拧开固定头壳的四个大——螺丝

用尽力气拔下

满满的黄油,不小心蹭鄙人一身

这里有个滚针轴承
搜了下电锤主要靠这个球形歪脖子轴承转动推动气缸活塞往复产生锤力,特意录了段视频在下面

——————————————————————————————————————————————————

(视频编辑掉了,自己点了下发现要扣35m币,才想起这个规矩,自己坑了自己35大洋,穷啊)
——————————————————————————————————————————————————

气缸活塞是吧,量下直径 25mm

离远看下

头壳内部,拔了下齿轮没有拔动,这里就不再拆了,万一装不上

身子拆开,红红的密封垫圈好亮眼

做工的确算不错了,

无刷电机

开关

控制器

好,看完了,好奇心满足了,装回时头壳怎么也塞不上了……
只好把转子连同齿轮箱一疙瘩一起弄下来塞进头壳后 才又装回机身,可费了不小功夫……

找墙打眼去……

——————————————————————————————————————————————————————————————————————
更新电池测试
实测电池两并单串内阻9豪欧,整组电池保护板输出端子处内阻61豪欧,电池组5a放电容量2796mah
电池拆开,

mos是常见的3080,缩水了一个,电池端至保护板正负极引线也太细

和前两天角磨机电池保护板对比,看看人家的引线

5串电池镍片处测得的内阻

经保护板后整体的内阻,可以看到引线加保护板电阻都近12豪欧了,上面那块角磨机电池此部分才6豪欧!

电芯,常见的虚标款
根据测试十来块类似电池总结了以下规律——喷码2000一般实际1600-1800mah,喷1500一般是1300左右,相对还算良心

5a放电图  2796mah - 5293mwh

暂时完啦,有空了电芯可以换成2600的……

网友:
用起来怎样?

网友A:
不错! 安个窗帘或挂架的没问题! 能打混凝土就行

网友:
实际家里普通用用,或者干轻活,买个小品牌是不错的,小品牌质量也有好的。大品牌适合干活多的用,质量有保障,不容易坏。

网友:
估计外壳材质不是PA6的,有可能是ABS或者PP。

网友:
看样子还不错啊不知道电池咋样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动图千万不要被动手能力强的女主播看到!!
对了,效果没说,10mm,12mm钻头打混凝土能力有多深

网友:
这种动力如何啊?外形很不错了

网友:
里里外外都不错,看耐不耐用了。

网友:
应该用零传动双电机更好,内转子空心轴无刷电机让钻头转动,加上音圈电机强力往复。

网友:
都是198了,轻型的活塞基本都这样

网友:
我想买,带镐功能吗?

网友:
家用一个足够了。但是这价格估计还得换电池

网友B:
我想买,求上车地址

网友:
我在用的不错的机器,力量和手感可以,打墙打水泥都没问题,我买了快一年了,使用频率不高,买的是加大气缸的,这个无刷电机的调速还是比较顺畅,虽说不是线性手感也差不多了,比我的无刷电钻调速手感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买,求上车地址

我刚才去看过没了,活动就三天,等11号再去鹰视安旗舰店看看吧

楼主:
刚刚试了下,混凝土地面 ,8mm钻头打10cm深用时15s,12mm钻头打10cm用时20来秒,力气比不上专业的但家用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安个窗帘或挂架的没问题! 能打混凝土就行

对对,就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