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折腾』拆个论坛积分置换的USB便捷烙铁

楼主(2020-11-05):
『X折腾』拆个论坛积分置换的USB便捷烙铁
前段时间置换了USB烙铁,首先感谢下数码之家论坛,才能接触到这些有意思的工仪,再感谢商家。
你这配件这么多,搞得我都不好意思改装了。。

主体,拆解方式很简单

用盒里自带的USB旋进头内,然后摇晃拔出

慢慢拉住线头,内置电池就可以拔出了

在用力点,电池主体拔出,USB接口的正极也被扯断,这是必经之路

用圆柱体类似于笔之类的玩意捅进去,就可以把充电口捅出来

然后就是头子,普通塑料卡子而已,很好拆的

电池,基本报废,不装电池也罢,否则充电宝半小时,预热十秒钟

重新接线,这里出现一个问题,不能从充电芯片走,否则电流很小,得直接接5V的座子

因为没有合适的黑线,所以都用红线作为输入线

接好商家附带板子和接负极

头子可以捅出来,用板子自带的白线接正极

如果用粗线,那板子就会出现无法固定的囧事

线测试,用之前坛友卖的六口快充,可以达到3A电流,整体功率15w左右

最后走了弯路,换回板子自带的镀银线

才顺利装回控制板

经测,15W功率10秒左右可以正常化锡

整体折腾完成,建议配合充电宝使用。如果有手艺,自己可以做一个18650的筒子装电池,据老板说2000毫安可以焊接很久的吧。

网友A:
充电头质量差点还带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头质量差点还带不起来

约莫估计2A差不多了,又能保守点

网友:
工作电流2A左右,单节18650要挑内阻小的或动力电池,还是当个玩具吧

网友B:
这个烙铁头好像不太耐用,用几下就腐蚀了

网友:
临时用很方便,看着还行

网友:
我用的6节18650组的t12,工地干活很方便

网友:
谢谢分享。我是个大老粗,这东东太斯文了!

网友:
3A的电流,差点的数据线、USB头及座承载困难吧

网友:
我不评论质量耐久,但是我知道,拆完肯定扔旮旯里吃灰,吃很久那种灰。

网友:
还带13600锂电池,做工和质量也算可以了

网友:
厉害了,没想到里面电池竟然废了

网友:
尾部的USB充电口插个microusb线头进去,然后抵住一边,用头部拆卸的摇摆方式就能拔出来,没必要暴力扯,万一把焊盘连根拔起就不好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烙铁头好像不太耐用,用几下就腐蚀了

是啊,顶多焊了百十个焊点,就蚀出口子来了。
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顶多焊了百十个焊点,就蚀出口子来了。
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我也没什么办法,淘宝上有头子卖,不知道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这个估计只能是临时应急用,在野外没有电源的情况下,不过这情况太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