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关于IS903坏块数量的简单分析

楼主(2020-11-05):
903量产完了之后,都会出坏块表,如下这样(双贴nw711划线片)

眼尖的童鞋会发现,我量产的这3个U盘,里面都有某ce坏块过多的情况

我现在想要把这几颗“老鼠屎”挑出来,那么我先得清楚这个坏块多的ce是在哪个颗粒。

通过查看量产产品信息,得出如下结果:

903量产完后,显示的8个坏块数量,是如图中分布的。

那么有了这个信息,我就很明确,是哪个颗粒的哪个ce坏块多了。

所以,903量产完后,显示的坏块数量,是先从ch0开始的,ch0的bank0-bank3,然后再次ch1的bank0-bank3。

网友:
学习了,默默看大佬的分析

网友:
坏块有点多啊,这样用的会放心吗

网友A:
某个CE坏四分之一多点坏块,坏的闪存大概只能砍半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个CE坏四分之一多点坏块,坏的闪存大概只能砍半用了。

暂时的想法是,凑几颗同一个ce有问题的,把颗粒转成tsop后,上46en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的想法是,凑几颗同一个ce有问题的,把颗粒转成tsop后,上46en开。

转TSOP是尽量用3CE吗?

网友B:
这还不够折腾的,不如便宜点挂臭鱼,还能回点血

网友:
正片711坏块好像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不够折腾的,不如便宜点挂臭鱼,还能回点血

不是我的,帮人弄的。